3800元的雕刻机能刻竹简,木雕之类的东西不,主要一些艺术品?

楼主(2009-05-31):
3800元的雕刻机能刻竹简,木雕之类的东西不,主要一些艺术品,主要做一写竹简书籍,小型木质工艺品,及镂空的,精度可以达到吗?

网友:
应该可以吧。公开的误差是0.005MM呀

网友:
我想在二胡上做些少量浮雕,花纹,图案.字等,木质是硬木(紫檀.乌木,老红木等)请问各位老师指点能否可以雕刻出精美的浮雕.

网友:
引用(【2楼】 armok 阿莫):
“……
人类皮肤     1.5
……”
纹身机!?!?!?

网友:
恐怕会崩裂,尤其是竹子,在外面看过一些竹简,都是激光烧的。

网友:
相信莫老师所说硬木(紫檀.乌木,红木.)肯定能雕.那我就放心了,省去了退货之苦.莫老师提醒二胡是否能放进机器里,这没问题,二胡是可以拆开的,花纹主要表现在杆子上,组成鼓子的六块板的花文,字.等在没沾上之前就应该刻好了.听说有一些软件很好,画什么就能雕什么,多有意思,莫老师有没有这种软件,帮着找一下,盗版也可以,稳定就行.

网友:
一楼说阿莫的公开精度是"0.005MM"呀,多了一个零了

网友:
小声请教一下,
“莫式硬度”是不是阿莫站长的“莫”啊?

网友:
雕艺术浮雕没必要注意精度,误差0.5mm都没问题,谁会留意,又不是开模具,雕浮雕是很简单的,软件就要好好学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