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的雕刻机的适用材料清单: 莫氏硬度3.0以下均可以(包括铝与铜)

楼主(2009-05-31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沙发,一看标题还以为阿莫自己弄个标准了----莫氏硬度

网友:
铝合金盒子厚度大概多少?

网友:
一滑二石三方解,四萤五磷六正长
七英八黄九刚玉,十度最硬是金刚
=========
小学学的,至今记得....

网友:
我也以为是阿莫自己定的..

网友:
这个“硬度计”主要是地质工作者在野外鉴别矿物时使用的。

网友:
弄个金刚石转头就好了,^_^

网友:
是不是 黄铜 紫铜 红铜,梧桐 呵呵硬度不一样

网友:
看来可以用来加工戒指和纹身ing

网友:
顺道再卖个硬度计吧
硬度高不能加工是精度下来还是会损机器,如果只是精度不够,还可以临时用一下的

网友:
【12楼】 winter Border

纹身ing   恐怕不行吧

网友:
开个贴,讲讲雕刻机可以使用刀具的硬度和选刀方法,比方加工铝用什么硬度、什么类型的刀

网友:
以主轴电机的转速,应该是磨削吧。
而那个硬度表和切削关系大点。
我想,换个金刚砂磨头,进刀速度慢一点,雕个玻璃不成问题的。
另外,材料的韧性也是个关键的因素,材料硬,容易磨削,但韧性高了就麻烦了(例如不锈钢)。。

网友:
纯材料的硬度是没有意义的 例如:纯铁(无碳)   2.8
而热处理后的碳钢可以达到洛氏 60以上,铝合金的硬度也有很大提高

发现个问题,莫总很有家族情节啊!哈哈,上材料都只提供莫氏硬度

网友:
是否可以这样呢?
JJ应该建议只能雕刻多少HRC(洛氏)或里氏或布氏等,给个标准..
然后自己要买材料的时候,要求厂家提供以上的硬度标准,如刀出了问题叫厂家赔

网友:
莫氏硬度基于的基本假设是两个东西互相划, 硬的能把软的上面划出划痕, 反之不能.
这种硬度试验方法适用于衡量各种材料的硬度, 但是比较粗略, 在矿物学和宝石学里面常用.

金属工艺学里面常用的是压入硬度试验. 就是用一定的负荷通过一定的压头压在材料表面, 通过查看材料表面的压痕的情况来确定硬度.
这种硬度试验最常用的标度有三种: 布氏硬度, 洛氏硬度, 维氏硬度.

布氏硬度(Brinell scale, HB)试验是用一个一定直径(一般是10mm)的碳化钨球或者钢球, 用一定的负荷(一般是3吨)压在材料表面一定时间, 根据压痕的直径大小来计算硬度.
洛氏硬度(Rockwell scale, HR)试验是用一个特定的压头, 先用小一点的力(F0)压入材料, 然后加一个主试验力F1,一定时间后撤除F1(仍然保留F0), 看压痕多深. 一般常用的压头有三种, 试验力也有三种. 这样九种组合就叫HRA, HRB, HRC, ..., HRH, HRK. 上面有位大哥提到的HRC就是最常用的一种.
维氏硬度(Vickers scale, HV)试验是用一个四棱锥金刚石压头用一定的力压入材料, 然后看压痕的面积来计算硬度.

这三种试验里面, 由于洛氏硬度试验可以直读(不用显微镜看压痕大小或者算压痕面积), 所以应用最广泛. 一般看较硬黑色金属材料(比如淬火过的钢材)硬度都用HRC, 看较软黑色金属材料(比如软钢)或较硬有色金属(比如黄铜)用HRB, 看硬质合金或者表面淬火/渗碳层用HRA, 看较软有色金属材料用HRF.
在专门关注表面硬度的情况下, 有所谓表面洛氏硬度试验. 就是减小试验力的大小来压, 让压痕浅一些以避免材料基质特性对测量的影响...

网友:
请大家购买质量合格的铝合金盒 :)

(这也是为何我们不放心将球墨铸铁交给外面的工厂生产的原因。成份有问题时,铸出来的球墨铁,是硬得无法加工的)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老大需要的话,可以用光谱检测一下!! 可以检测成分如:碳,硫,等其他元素!!

网友:
我想老大做机器没必要用铸铁!!一般铸铁机身用于大型机床,主要为了抗震,抗变形(需要失效处理),成本低。机器不大还是用钢材,如要硬度,可以配合热处理---渗碳或碳氮共渗。

还有最近国外有使用矿铸件的材料(就是沙子和粘合剂), 国内的申克公司有该方面的产品!!就是德国申克--动平衡厂家!!

网友:
莫氏、洛氏与布氏的转换机械手册上有的吧!!!

网友(2009-07-01):
硬度
硬度換算公式:
1.肖氏硬度(HS)=勃式硬度(BHN)/10+12
2.肖式硬度(HS)=洛式硬度(HRC)+15
3.勃式硬度(BHN)= 洛克式硬度(HV)
4.洛式硬度(HRC)= 勃式硬度(BHN)/10-3

硬度測定範圍:
HS<100
HB<500
HRC<70
HV<1300

(80~88)HRA, (85~95)HRB, (20~70)HRC

洛氏硬度中HRA、HRB、HRC等中的A、B、C为三种不同的标准,称为标尺A、标尺B、标尺C。
洛氏硬度试验是现今所使用的几种普通压痕硬度试验之一,三种标尺的初始压力均为98.07N(合10kgf),最后根据压痕深度计算硬度值。标尺A使用的是球锥菱形压头,然后加压至588.4N(合60kgf);标尺B使用的是直径为1.588mm(1/16英寸)的钢球作为压头,然后加压至980.7N(合100kgf);而标尺C使用与标尺A相同的球锥菱形作为压头,但加压后的力是1471N(合150kgf)。因此标尺B适用相对较软的材料,而标尺C适用较硬的材料。
实践证明,金属材料的各种硬度值之间,硬度值与强度值之间具有近似的相应关系。因为硬度值是由起始塑性变形抗力和继续塑性变形抗力决定的,材料的强度越高,塑性变形抗力越高,硬度值也就越高。但各种材料的换算关系并不一致。本站《硬度对照表》一文对钢的不同硬度值的换算给出了表格,请查阅。

硬度表示材料抵抗硬物体压入其表面的能力。它是金属材料的重要性能指标之一。一般硬度越高,耐磨性越好。常用的硬度指标有布氏硬度、洛氏硬度和维氏硬度。
1.布氏硬度(HB)
以一定的载荷(一般3000kg)把一定大小(直径一般为10mm)的淬硬钢球压入材料表面,保持一段时间,去载后,负荷与其压痕面积之比值,即为布氏硬度值(HB),单位为公斤力/mm2 (N/mm2)。
2.洛氏硬度(HR)
当HB>450或者试样过小时,不能采用布氏硬度试验而改用洛氏硬度计量。它是用一个顶角120°的金刚石圆锥体或直径为1.59、3.18mm的钢球,在一定载荷下压入被测材料表面,由压痕的深度求出材料的硬度。根据试验材料硬度的不同,分三种不同的标度来表示:
HRA:是采用60kg载荷和钻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,用于硬度极高的材料(如硬质合金等)。
HRB:是采用100kg载荷和直径1.58mm淬硬的钢球,求得的硬度,用于硬度较低的材料(如退火钢、铸铁等)。
HRC:是采用150kg载荷和钻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,用于硬度很高的材料(如淬火钢等)。
3 维氏硬度(HV)
以120kg以内的载荷和顶角为136°的金刚石方形锥压入器压入材料表面,用材料压痕凹坑的表面积除以载荷值,即为维氏硬度HV值(kgf/mm2)。

HBS,HRC,HBW是硬度指标不同种类。

硬度
硬度表示材料抵抗硬物体压入其表面的能力。它是金属材料的重要性能指标之一。一般硬度越高,耐磨性越好。常用的硬度指标有布氏硬度、洛氏硬度和维氏硬度。
⑴布氏硬度(HB)
以一定的载荷(一般3000kg)把一定大小(直径一般为10mm)的淬硬钢球压入材料表面,保持一段时间,去载后,负荷与其压痕面积之比值,即为布氏硬度值(HB),单位为公斤力/mm2 (N/mm2)。
⑵洛氏硬度(HR)
当HB>450或者试样过小时,不能采用布氏硬度试验而改用洛氏硬度计量。它是用一个顶角120°的金刚石圆锥体或直径为1.59、3.18mm的钢球,在一定载荷下压入被测材料表面,由压痕的深度求出材料的硬度。根据试验材料硬度的不同,分三种不同的标度来表示:
HRA:是采用60kg载荷和钻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,用于硬度极高的材料(如硬质合金等)。
HRB:是采用100kg载荷和直径1.58mm淬硬的钢球,求得的硬度,用于硬度较低的材料(如退火钢、铸铁等)。
HRC:是采用150kg载荷和钻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,用于硬度很高的材料(如淬火钢等)。
⑶维氏硬度(HV)
以120kg以内的载荷和顶角为136°的金刚石方形锥压入器压入材料表面,用材料压痕凹坑的表面积除以载荷值,即为维氏硬度值(HV)

HBS,HBW是布氏硬度更详细的分类。非常专业的时候要用到。

布氏硬度的符号及表示方法
布氏硬度的符号用 HBS或HBW表示。
HBS表示压头为淬硬钢球,用于测定布氏硬度值在450以下的材料,如软钢、灰铸铁和有色金属等。
HBW表示压头为硬质合金,用于测定布氏硬度值在650以下的树料。
布氏硬度的表示方法: HBS或HBW之前的数字为硬度值,后面按顺序用数字表示试验条件:
①压头的球体直径;
②试验载荷;
③试验载荷保持的时间(10~15s不标注)。
例如170HBS10/1000/30表示用直径10mm的钢球,在9807 N(1000 kgf)的试验载荷作用下,保持30s时测得的布氏硬度值为170。
530HBW5/750表示用直径5 mm的硬质合金球,在7355N(750kg f)的试验载荷作用下,保持10~15s时测得的布氏硬度值为530。
(3)试验条件的选择 布氏硬度试验时,压头球体的直径D、试验载荷F及载荷保持
的时间 t,应根据被试金属材料的种类、硬度值的范围及厚度进行选择。
常用的压头直径 l、2、2.5、5和10毫米五种。
试验载荷可从9.807N ( l kgf) ~29.42 KN (3000 kgf)范围内,
载荷保持的时间,一般黑色金属为10~15s;有色金属为30s;布氏硬度值小于35时为60s。
(4)优缺点
钢球直径较大,在金属树料表面上留下的压痕也较大,故测得的硬度值比较准确。
布氏硬度值和抗拉强度之间有一定的关系,因此可按布氏硬度值近似确定金属材料的抗拉强度。
如被试金属硬度过高,将影响硬度值的准确性,所以布氏硬度试验一般适于测定布氏硬度值小于650的金属材料。
布氏硬度压痕较大,故不宜测定成品及薄片材料。

还有莫氏硬度是用在磨料上的。

磨料的硬度是指磨料抵抗其它物质刻划或压入其表面的能力。磨料的硬度是用显微硬度表示的,显微硬度是一种压入硬度,测量仪器是显微硬度计,它实际上是一台设有加负荷装置的显微镜。
  在磨料磨具行业常用来表示磨料硬度的,还有莫氏硬度和新莫氏硬度。莫氏硬度是由德国人莫斯首先提出来的,其测试方法是用棱锥形金刚石针刻划被测物体的表面,根据划痕的深度来表示硬度。莫氏硬度是以十种常见不同硬度的矿物作为标准,按大小顺序排列构成的。新莫氏硬度是在莫氏硬度的基础上,将硬度的等级划分为15个。

网友:
没有找到莫氏硬度与其他硬度的换算方式啊!郁闷!
故楼主能否将雕刻机适用材料的硬度改为常用的洛氏硬度、布氏硬度或维氏硬度啊!这样更方便大家选择可加工的材料啊!

网友:
我们的雕刻机可以对那种压铸铝防水盒的开口有问题么,
类似这种

网友:
那不知!楼主啥时购买硬度计啊!真希望能早日了解你们机器能雕刻的硬度范围啊!

网友:
我需要加工青铜有没有办法,莫氏硬度在5-6.6之间。
另:“豆腐就不能雕刻”对刀工了得之大厨不知该如何说好。

网友:
莫总,能雕木头吗?毫米级别的。

网友:
莫总!我想问下能雕刻类似海绵多孔体之类的材料吗?如果能雕的话,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啊?
不知莫总有没有办法测试下,得出一些类似的数据供大家参考选择啊?

网友:
阿莫,请问, 不知道能否推出加工不锈钢硬度(450HB以内)的雕刻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