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手持设备功耗与声音响度之间的取舍。

楼主(2009-05-31):
采集心跳声音的电路,可是总感觉声音不够响(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仅仅是心跳声音周期小,又频率低的原因),因为在体积的限制,不能够用很大的喇叭(用大喇叭可以响很多),一般使用最大到直径50多个毫米的喇叭,规格在8欧。5w左右的,可是驱动出来效果总是不尽人意,电压最高打算限制在12v以下,因为毕竟手持的东西在这各电压下工作已经非常的耗电了,(电池的选择也是个问题,貌似只能用锂电池了),想使用ab类放大器,效率不够高,想用classD的,不知道可行不,电路时纯模拟的,没有数字成分。谢谢!

网友:
classD的没有问题,看你量多少,国内现在开始做的厂很多

楼主:
打算用TI的classD,成本问题考虑较少,只要能驱动出效果来,不知道有没有推荐的,或者在响度声音改善上有经验的,无论电子上的或者结构上的,bow!

网友:
直接放心跳声音当然小了,把声调制上到1KHz以上的频率再播放,既省电声音又大,嗽叭也可以用很小的。

楼主:
楼上 是指调制上1k 直接加到扬声器上嘛??那样子的话会不会失真啊

网友:
楼主的目的是能听到心跳变化的规律吧,只要能真实反映规律就可以了,何必介意频率失真呢?当然,如果是另有用途就当别论

楼主:
不是啊,就是听心跳的声音的效果,并不是说去测心跳次数活着其他的。。

网友:
心跳的声音频率只有1Hz左右,我们能听到的也只是几十Hz的谐波,这样低的频率,没有口径150mm以上的嗽叭+音箱,基本上很难发出逼真的声音。

楼主:
心音的频率范围一般是1500hz以下 几十hz以上啊。。

网友:
据我了解心音的频率低至0.4Hz,高至1000Hz左右,主要是分布于低频20~80Hz内,随着频率的升高,声音以频率的平方级速度衰减,一般200Hz以上的基本被其它杂音掩盖了,需要很精密的仪器才能还原。如果楼主需要听取心音的全频,建议最好不要用嗽叭而是用耳机,否则体积,功耗很难如愿。

楼主:
楼上的,是啊,问题是现在就是要用喇叭来放,可以不需要非常逼真还原,但是至少明白这个是个心跳吧。。

网友:
呵呵,楼主是做医疗设备的吧!我对这行不熟悉。单从效率来说,D类功放无疑是首选,看要求应该对失真要求不高,应该不难。

楼主:
是啊,调试中,之前用AB类的,不仅烫效率又低,失真度要求不高,的确ab类不是好选择。

网友:
all you need is to hear the beeping?

then a class C amp modulated with a 1khz signal driving a piezo is all you need.

网友:
呵呵,我在4楼已经建议楼主把频率调制到1KHz以上,但楼主要听心跳的“真实”声音。

网友:
3个晶体管就可以解决了.  或者 LM38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