询问DS1152E和DS5102MAE的区别和选择

楼主(2009-05-31):
从来没用过数字示波器,看到论坛对以上两种议论较多!还请各位大侠多加指教!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这2种示波器的优势和劣势
请高手来讲解一下!!!

存储深度对那种测量起重要作用?

网友:
没人回答么 自己顶上去

网友(2009-08-13):
DS1152E和DS5102MAE不用对比了
都淘汰了,买他干嘛
用DS1102E或者DS1102CA
具体看网站http://www.lehoo17.com/product/product-detail.asp?id=3664&flag=team&id2=&id3=&currentpage=1
一看参数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