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,我用USB转串口的线与MC55模块连接,用超级终端输入AT命令为何无法返回

楼主(2009-05-31):
请教一下,我用USB转串口的线与MC55模块连接,用超级终端输入AT命令为何无法返回,FT232的芯片和2303的芯片都一样,一定要用电脑的串口吗,我的笔记本电脑没串口

网友:
如果,用电脑串口是直接连而不需要MAX232的, 用USB转串口的时候请加上MAX232,反之则不加

楼主:
再请问下,如果只接RX、TX、GND这三根线能通过超级终端做AT命令吗

网友(2011-03-04):
楼主,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,我刚接触GPRS,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想向你请教下

网友:
USB转串口线出来的是RS232电平~需要用MAX232转换

你赶紧测试一下模块,因为RS232电平时+-9V,搞不好把片子都烧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如果,用电脑串口是直接连而不需要max232的, 用usb转串口的时候请加上max232,反之则不加

这个说法不对吧,一般买的成品的USB转串口线都是RS232电平的,自己用USB转UART的芯片才是TTL电平的,一般的电路(就像老大GPS模块),都是TTL电平的。我觉得楼主的情况应该要加232转成TTL的才对

网友:
我一开始不返回,是因为忘敲回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