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什么情况下pic会被自动擦除?

楼主(2009-05-31):
接好电路后,我把程序下到片子里(PIC16F877A),上电后没反应,我拿回到编程器上一读,刚才写的程序全没了,全是3FFF,我敢确定我写入了,是在上电后被擦除了,因为有检验,何况我写完也读过,没问题
真不清楚什么情况下的电路会导致片子的Flash Rom会被自动擦除?

网友:
可能是串口设置问题,我以前遇到过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