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帮忙推荐一款DCDC 2节电池升压到5v

楼主(2009-05-31):
最近手头上在做智能家居的遥控器设备和智能开关,无线模块用的是普通超外差发射模块,遥控器用mega48做主控,现在基本上都可以用了,只是无线发射效果只有20多米,如果改成5v供电,效果好非常多,所以麻烦大家帮忙找款DCDC,能用2节电池升压到5v 外围不能太复杂,静态功耗要非常小,能提供50ma的电流就可以了

楼主:
自己顶顶更健康

网友:
原来用过款美信的好象是1675,外围基本上就一个电感。
静态电流超小,就是比较贵。

网友:
看看NS有没有适合的。

网友:
遥控器用mega48做主控,成本有点高了, 按键少的用EM153P, 按键多的用 MDT 的MCU。

用电池泵芯片效果会好一些。

网友:
补充下,射频遥控器一般都是用12V的叠层电池,有好多种容量体积大小的。

网友:
PT1301 我用过的一款。还不错,

  PT1301是一款小尺寸、高效率、低电压、采用自适应电流模式的PWM控制封闭电路的升压DC/DC转换器。它包含误差放大器、斜发生器、比较器、功率开关和驱动器。PT1301能在较宽的负载电流范围内稳定和高效的工作,并且不需要任何外部补偿电路。低于1V的低启动电压,使PT1301适合1~4节电池或锂电池供电300mA负载电流的应用。500KHz的开关频率可缩小外部元件的尺寸。另外,17μA的低静态电流,再加上高效率,可使电池使用更长时间。输出电压由两个外部电阻设定。PT1301内部含有1.5A功率开关,同时提供用于驱动外部功率器件(NMOS或NPN)的驱动器。
特点:
﹡低静态(开关关断状态)工作电流:14μA
﹡低启动输入电压:典型 0.8V
﹡由1节碱性电池提供 3.3V100mA;1节锂电池提供 5V 300mA
﹡关断状态零工作电流
﹡高达90% 的效率
﹡固定开关频率: 500KHz
﹡可选择内部或外部功率管开关
﹡封装形式: SOT-26, SOT-89-5

网友:
7 楼推荐的芯片看起来不错,1K片的报价大概是多少? 以后的产品可以考虑应用。

如楼主做的东西,用2节7号电池的好处也是方便用户购买更换电池,7号电池随便小卖部都有得卖,而12V的小电池有些地方还不好买到。

网友:
mark下,正好也用的到

楼主:
多谢楼上各位的细心回答  我的遥控器有50多个按键  按键的方法采用了傻孩子曾经在论坛里讲过的一个方法

网友:
兄弟,找我啊Q308919120,allen880629@163.com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9713.pdf(文件大小:387K) (原文件名:AX5110-V1.0-20080102.pdf)

网友:
我给个建议:

既然主控用M48,那么最好用M48V,这样MCU可以直接用2节电池驱动,那么要发射的时候,用MCU来驱动打开DC-DC工作,这个时候,就可以不考虑待机空载损耗了,让M48V多休眠就可以,把发射部分彻底关掉。

选择带使能端的DC-DC就可以了,国产的现在好像很多,便宜。

网友:
我给个建议:
M48的一个IO输出PWM驱动MOS管,mos的s接地,d接电感(电感的另外一端接Vcc+)和二极管+,二极管-接电容对地,调整PWM的占空比使输出(二极管-端)电压在5V左右。
要发射的时候才启动PWM输出,平时M48休眠。

楼主:
楼上两位得建议非常好
我现在就是用m48v  单片机完全可以正常工作 平常也是在休眠情况  耗电只有几个uA
因为遥控器板上还有红外学习功能和一些其他的模块 我都用一个IO口当电源输出口  所有器件共用

现在要加个DCDC 也是考虑装在IO口输出端

主要是以前没有做过DCDC部分的电路  最近开始弄才开始关注这类器件  所以有好的推荐得朋友请麻烦介绍一下  当然自己也会找资料得啦  呵呵

网友:
直接用PWM输出DCDC行不?看到不少MP3都是这么用的。。再说。。这个地方对电压的准确性要求不高。。。

网友:
看到14L了。。。。囧。。。

网友:
提高功率,楼主不用考虑FCC?

网友:
收获不少

网友(2009-09-03):
用8501吧,SOT-89的DCDC

网友(2009-12-17):
用TP8350 南京拓微的 效率85% 单价才0.4 我QQ32723444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