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------这个结构是不是可以解决PCB不平整的问题啊?

楼主(2009-05-31):
搜usb声卡的时候 看到的 给各位大大_参考

出自http://bbs.hifidiy.net/viewthread.php?tid=123850

网友:
没有z轴就没有不平的问题.

整个东东就用自重压在pcb上面. Pcb的高低就是它的高低.

铣的活动只有两个: 铣和不铣. 那只要一个开关控制铣刀是否接触到pcb.

网友:
自重压板方式很适合雕刻固定深度平板。我们的jj能不能装z轴雕刻深度动态控制的机械结构呢,类似图片,和z轴一起上下,不旋转,微动开关限位。另外还能加装粉尘吸取。

网友:
别傻了,没那么简单,那个是压力传感器来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