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利德UT3102C,100MHZ数字存储示波器

楼主(2009-05-31):
淘宝连接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tem_detail.jhtml?item_id=8ca5f531b6d1bd4f947e3f1cb2cbf7f8&x_id=0db1

UT3000系列数字存储示波器 -> UT3102C 返回

技术指标

基本功能 技术指标
通道 2
带宽 100MHz
采样方式
实时采样 500MS/s
等效采样 25GS/s
平均值 2的n次方,2~256次可选。
输入
输入耦合 直流﹑交流,接地(DC,AC,GND)
输入阻抗 1±2%ΜΩ,与24±3pF并联
探头衰减系数设定 1X,10X,100X,1000X
最大输入电压 400V(DC+AC峰值、1ΜΩ输入阻抗)     (10:1探头衰减)
通道间隔离度 优于40:1
通道间时间延迟(典型) 150ps
水平
波形内插 sin(x)/x
记录与储存 存储深度:1M采样点
扫描范围(S/div) 5ns/div ~ 50s/div,1-2-5进制(60MHz\80MHz\100MHz)
采样率和延迟时间精确度 ±100ppm(任何≥1ms的时间间隔)
时间间隔(△T)
测量精确度(满带宽) 单次:±(1采样间隔时间+100ppm×读数+0.6ns)﹥16个平均值:±(1采样间隔时间+100ppm×读数+0.4ns)
垂直
模拟数字转换器(A/D) 8比特分辨率,两个通道同时采样
偏转系数 2mV/div ~5V/div(在输入BNC处)
位移范围 ±10div
模拟带宽 100MHz
可选择的模拟带宽限制,典型的 20MHz
低频响应(交流耦合,-3dB) ≤10Hz(在BNC上)
上升时间(在BNC上典型的) <3.5ns
直流增益精确度 2mv/div,5mv/div时±4%(采样或平均值采样方式);
10mv/div~5v/div时:±3%(采样或平均值采样方式)
直流测量精确度(平均值采样方式)) 垂直位移为零,且N≥16时:±(4%×读数+0.1div+1mV);垂直偏转系数≥5mV/div;N≥16时:±[3%×(读数+垂直位移读数)+(1%×垂直位移读数)]+0.2div)垂直偏转系数从2mV/div到200mV/div加2mV;垂直偏转系数500mV/div到5V/div加50mV.
电压差(ΔV)测量精度(平均值采样方式) 在同样的设置和环境条件下,经对捕获的≥16个波形取平均值后波形上任两点间的电压差(ΔV):±(3%×读数+0.05div)
触发
触发灵敏度 DC~10MHz  0.5div         10MHz~上限带宽  1div
触发电平范围 内部 距屏幕中心±10div
EXT ±1.6V
EXT/5 ±8V
触发电平精确度(典型的)精确度适用于上升和下降时间≥20ns的信号 内部 ±(0.3div×V/div)(距屏幕中心±4div范围内)
EXT ±(6%设定值+40mV)
EXT/5 ±(6%设定值+200mV)
预触发能力 正常模式/扫描模式、预触发/延迟触发、预触发深度可调
释抑范围 100ns-1.5s
设定电平至50%(典型的) 输入信号频率≥50Hz条件下的操作
边沿触发
边沿类型 上升、下降
脉宽触发
触发模式 (大于,小于,等于)正脉宽,(大于,小于,等于)负脉宽
脉冲宽度范围 20ns-10s
视频触发
触发灵敏度
(视频触发,典型的) 内部 2div峰间值
EXT 400mV
EXT/5 2V
信号制式和行/场
频率(视频触发类型) 支持标准的NTSC和PAL制式,行数范围是1-525(NTSC)和1-625(PAL)
交替触发
CH1触发 边沿、脉宽、视频
CH2触发 边沿、脉宽、视频
测量
光标 手动模式 光标间电压差(ΔV),光标间时间差(ΔT),ΔT的倒数(Hz)(1/ΔT)
跟踪模式 波形点的电压值和时间值
自动测量 峰峰值、幅值、最大值、最小值、顶端值、底端值、平均值、均方根值、过冲、预冲、频率、周期、上升时间、下降时间、正脉宽、负脉宽、正占空比、负占空比、延迟1->2 (上升) 、延迟1->2 (下降) 的测量
数学操作 加、减、乘、除、反相
存储波形 10组波形、10种设置
FFT Window Hanning,Hamming,Blackman,Rectangular
采样点 1024 points
李沙育图形 相位差 ±3 degrees
显示
显示类型 对角线为145毫米(5.7英寸)液晶显示
显示分辨率(显示) 320水平×RGB×240垂直像素(彩色)
显示色彩 彩色
显示对比度 可调
背光强度(典型的) 300nit
显示语言种类 中文简体,中文繁体,英文
探头补偿器输出
输出电压(典型的) 约3V,峰-峰值≥1MΩ负载时
频率(典型的) 1kHz
接口功能
标准配置 1个USB(D);1个USB(H);1个RS-232C
选配件 GPIB和LAN
电源
电源电压 100-240VACRMS       45Hz到440Hz,CAT  II
耗电 小于30VA
保险丝 2A,T级,250V
环境
温度 操作:0℃~+40℃
非操作:-20℃~+60℃
冷却方法 对流
湿度 +10℃~+30℃:≤95%±5%RH,
+30℃~+40℃:≤75%±5%RH
高度 操作3,000米
非操作15,000米
机械规格
尺寸 320mm(宽)×150mm(高)×292mm(深)
重量(净重)  不含包装 4.9kg
含包装 6.8 kg
IP防护 IP2X

*需要附加收费
以上技术规格可能因产品改进有所改变,恕不另行通知

网友:
总的来说有些劣势。

楼主:
名牌子,质量有保证

网友:
是否支持U盘存储和回放?

楼主:
是否支持U盘存储和回放?

都支持啊

网友(2009-07-02):
优利德的东西不敢用。

网友:
我高度怀疑,优利德和普源是一路货色

http://www.ouravr.com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428440&bbs_page_no=1&bbs_id=9999

我有一次用优利德示波器调一个开关电源,开关管压降总是不对,换了N多MOS管都不行,苦恼的很,后来回家用TEK的看波形,发现是优利德示波器测试不准确,与实际值误差太大。致使我在没有问题的地方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

看了,上面的连接,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
网友:
优利德拆机照随那次论坛事故一起挂了,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430772&bbs_page_no=1&search_mode=1&search_text=优利德&bbs_id=3043,看这个示波表的就拆机图

楼主:


网友:
从12楼提供的连接看不能相信【11楼】 zhang_mike2000 !

其他的不做评论因为优利德的示波器我还没用过!

网友:
相信也好,不信也好,我们只讨论技术。

网友:
15楼,从你的迹象看 动机值得怀疑哦

网友:
这是在做广告吗?

希望坛友们拆卸更多的机器让大家鉴赏、评价。从本质上找出哪些是好厂家。呵呵,造福大家。

网友:
自从买了优利德的UT70A万用表,我算是领教了它的档位开关了……一个仪器不可靠,那它还能干什么?

很多时候我不需要前卫的功能,强大的能力,需要的只是一份可以信赖的可靠,但愿国内仪表厂家看到我这句话会脸红!

网友:
应该改个名:有利得

网友(2010-01-23):
接触不良清洗一下照旧用!
别是零件烂了或者本来就不行的死硬上就好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高度怀疑,优利德和普源是一路货色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428440&bbs_page_no=1&bbs_id=9999
我有一次用优利德示波器调一个开关电源,开关管压降总是不对,换了N多MOS管都不行,苦恼的很,后来回家用TEK的看波形,发现是优利德示波器测试不准确,与实际值误差太大。致使我在没有问题的地方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
看了,上面的连接,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
不会测的是开关电源的初级侧吧,那个峰值有500-800V呢,示波器用普通探头都不能直接测的。

网友(2010-07-17):
回复 网友B:

谁说不能测,那个尖峰电压能量非常小,别说开关管的C级,就是彩电行管C级1500V的电压,一般过得去的万用表都能测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自从买了优利德的ut70a万用表,我算是领教了它的档位开关了……一个仪器不可靠,那它还能干什么?
很多时候我不需要前卫的功能,强大的能力,需要的只是一份可以信赖的可靠,但愿国内仪表厂家看到我这句话会脸红!

貌似SB

网友:
买过优利德UT61E万用表,感觉很不错,准备入手一台7寸屏的示波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