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10套成品中的飞控与调试板的ISP口连接方法

楼主(2009-05-31):
由于我的飞控板与调试版的连接线丢失(6针的),现在做了一条,可是连接不上,请问这条线是直连的线么?用的是这个调试版,如果不是请说明一下连接方法

楼主:
麻烦知道的前辈们给说一下 谢谢

楼主:
自己顶...顶出答案

网友:
PCB图和原理图我都给你了~~

你先找地线,两个板子的地线都找出来。

这样不知道清楚了没有呢。

另外:标题请你改下,可以改:   请教10套成品中的飞控与调试板的ISP口连接方法

楼主:
谢谢  不过我还是没有连上,是不是板子烧了呢?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