献上海德汉的VB源代码。我的VB界面如何去实现这个公司开发的VB界面的功能。

楼主(2009-05-31):
海德汉公司用VB做了个绿色软件(附件是源代码),和绿色软件配套是它的光栅尺及其控制显示的PCI卡(见下图),它的VB软件主要输出数据(见下图),此外,可以设定参数(点击Setup,就可以选择参数或者设定显示的精度)。我现在想自己开发个VB,完全不利用它的绿色软件,实现下图2个控件的功能(见下图:要求配上它的光栅尺及其控制显示的PCI卡就能显示)。
    做过此类的高手给点建议啊!谢谢了!
    下面献上它的源代码!

网友:
支持开源,,谢谢楼主! 好人一个!

楼主:
有的功能还是值得借鉴的

网友:
标记一下

用过海德汉的1387编码器

楼主:
海德汉的服务态度不怎么样

楼主:
大家给点意见啊 海德汉的这是第一次用

网友:
TextBox和Button控件。
缺少了文件,不能运行

网友:
有源文件的话,实现那些东西都是小case了。

楼主:
源文件也还不能正确的运行 正如ysoni 说的TextBox和Button控件缺少文件。还是小马哥厉害啊!

网友:
TextBox和Button控件是VB自带的控件。如果没有,注册一下相关的ocx文件。
缺少的是一个dll文件

网友:
如果您没有版权问题的烦恼,直接把不用的控件的显示属性设成隐藏就可以了

网友:
呵呵,几年前在lafe用过,用VB取数,并进行配组,计算工件尺寸的mean/CPK等.

楼主:
wz777 做过类似的?能否交流下?

网友:
呵呵,是用电脑串口(rs232)与度数机相联,
每次电脑发送"p"到度数机串口,度数机发回一串数据。
再取出有用数据。

楼主:
哦 原来如此 感谢各位 这个搞定了

网友(2009-11-10):
楼主:PCI卡是什么型号的?我也想弄个测量距离的

网友(2012-02-04):
先收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