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老师,你好!请问能用Mega64实现读取SD卡的HEX文件升级程序(bootloader)吗

楼主(2009-05-31):
请问能用Mega64实现读取SD卡的HEX文件升级程序(bootloader)吗

网友:
理论上可以,实际实现起来是比较麻烦的。

网友:
论坛有SD卡的MP3,马老师有bootload的例子,拼装起来就行了.但得把SD程序中用不到的部分,比如写操作去掉,否则那8K的boot区放不下.

网友:
Mega32的boot区更少可能搞不下了

网友(2009-07-14):
给你个思路:你将你的Boot数据放到SD卡的特定扇区,然后在Bootloader里面直接去读取那些扇区,不用解析文件系统,肯定能够实现.

网友:
6楼的建议非常好。

不过不是高手的话是搞不了的,可能连这个思路也弄不清楚的。

编译好的HEX文件在PC的磁盘中,如何把它写在SD卡特定的扇区中也够他学习琢磨一阵子了。

网友:
哈哈,PC磁盘中。
  1、先找到文件目录表
  2、文件目录表中保存的“首簇号”
  3、顺着“首簇号”一直查找“文件分配表FAT”就是文件存放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