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PIC高手

楼主(2009-05-31):
帮我解决一下,我软件安装起来了!不能汇编是什么原因!project wizard进去mpasmwin,mplink,mplib.exe都是打叉?

网友:
打叉是未安装或mplab找不到路径

ps:我也是新手,看积分就知道了

网友:
没有在 Project 里指定 Lanuage toolsuit

步骤:
     1. 选择 Project 菜单
     2. 鼠标指向 "Select Lanuage Toolsuite...",按下鼠标左键
     3. 弹出 Select Lanuage Toolsuite 菜单
     4. 在 “Select Lanuage Toolsuite"的 Active Toolsuite 选 MicroChip MPASM Toolsuite
     5. 分别设置 mpasmwin.exe, mplink.exe,mplib.exe 的位置

         -- mpasmwin.exe
             C:\Program Files\Microchip\MPASM Suite\MPASMWIN.exe

         --  mplink.exe
              C:\Program Files\Microchip\MPASM Suite\mplink.exe

         -- mplib.exe

             C:\Program Files\Microchip\MPASM Suite\mplib.exe

网友:
浏览到该文件的路径就可以了.叉叉没了,就可以编译了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