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L298芯片的2、3引脚短路了

楼主(2009-05-31):
求助:用L298控制直流电机,用得是很常用的那种电路,
接上24V的开关电源后,L298的2、3引脚就短路了,导致24V和地也短路了,后来二极管换成了SF11快速恢复二极管后还是击穿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5V和24V没有共地,还是因为接通电源时没有接电机?
L298都被我烧光了,要崩溃了,求救!!!!!

楼主:
还有就是,我用的开关电源是输出24V,6.5A的,所以我怀疑是不是电流太大了,导致L298烧坏的?????

网友:
VSS和VS当然要共地

网友:
不共地肯定烧

楼主:
呵呵,电路好了,电机也转了,果然是没共地的原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