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下载线10针编程接口

楼主(2009-05-31):
马老师,
我是新手,按照你提供的方法我自制了AVR下载线。可是在给M8固件烧程序时,我找朋友借的AVR下载线怎么都不工作。也就是我朋友那根下载线如果要工作,他那上面的指示灯要亮,然后在AVR studio里面才能够连接成功。后来我们发现两个接口线脚不一样,但是不知道怎么改。可不可以详细讲讲这个接口都有哪些东东呢?还有就是根据马老师你的方法自制的下载线上面有三个LED灯,我想问问这几个灯在什么情况下有些什么反应呢。
-------
另外说下我做这根线的感受,因为我是新手,之前基本是没接触过单片机。就只是在大学时,自学了下汇编语言,PC机原理,过了计算机三级PC技术。其他数电,模电的知识也没学过。做这个线还是真的很难,首先要学会Protel绘PCB,其实要弄到覆铜板,热转印,腐蚀,打孔,然后是购买电子元器件,此时对我没学过电子元器件的也不知道参数有些啥,然后是焊接问题,然后就是写程序调试问题。就整个过程还没包括马老师你提供的原理图,和M8的程序,以及驱动。哎,真的难。本来打算从这根下载线开始学习AVR单片机指路,不知道会不会夭折了?我还跟我表哥赌了过年回家做个自己的智能遥控寻迹避障玩具小车,赌注是1000RMB,不晓得能不能完成啊,马老师,你要帮帮我啊,感激不尽啊。

网友:
你制作的不能下载还是你朋友的线不能下载?看你描述似乎两者都无法下载。
下载线的MOSI,MISO,SCK,RST,GND 5根线要跟目标板芯片引脚一一对应,至于是哪几个脚,自己看手册。

楼主:
不是要用另外的下载线给自制的下载线芯片M8固化程序么???
我朋友的那根下载线肯定是好的。我的意思是在用他的下载线给我的M8固化程序时,在AVR studio里面连接不成功,所以也没法给M8固化程序。

网友:
检查下M8的ISP几个引脚跟你朋友下载线连接

网友:
用马老师话,先有蛋还是先有鸡。。。。呵呵
M8的固件还没搞定,后面的事没法做的。。。
建议做根或买个并口的ISP下载线。。。很多下载软件都支持的。。。包括CVAVR、ICC等开发软件编译以后都可以直接下载到芯片里的。。这最简单。。。。试试吧。。。大多数人都是从这个DD开始的。。。
马老师自己也是喜欢用并口ISP的。。。甚至花500块买了个PCM的并口转换卡给他自己的本本用。。。唉
并口下载线的资料http://www.ourdev.cn/es_isp_cable_diy.html
你要做的这个是马老师的推荐的USBISP要等你熟悉AVR一段时间才能搞定的。。
这个DD是马老师出于好意并主要是使用这个DD使要学习到至少4个通讯协议才推荐的。。。做好这DD才算能达到中级水平,马老师言。。
你要是一定要用到这个USB的下载器建议你使用USBASP。。。。耐心看完如下帖子。。。用最后也是最新的版本。。。
http://www.ouravr.com/bbs/bbs_content_all.jsp?bbs_sn=915298

楼主:
感谢楼上的回帖。

网友:
LZ,智能遥控寻迹避障玩具小车 做的咋样啦?

网友(2009-11-13):
LZ精神值得赞赏,顶。

网友(2011-09-07):
能不能分享点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