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nios中lcd1602 驱动器 搞定1602

楼主(2009-05-31):
使用sopc里面免费的LCD1602 驱动IP可以直接驱动LCD1602;
    使用标准的输入输出设备 printf()函数可向LCD显示屏打印字符!使用非常简单,但是代码的容量也是比较大的!

值得注意的是,LCD_DATA[7..0] 是双向口,需要使用bidir类型的管脚, 我就由于疏忽了管脚类型,导致一直调试不出来!

#include  "alt_types.h"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unistd.h>
#include  "system.h"
#include "sys/alt_irq.h"
#include  "altera_avalon_pio_regs.h"

#include  "priv/alt_busy_sleep.h"

int  main(void)
{

    int i=0;

      FILE *fp_LCD;

    fp_LCD = fopen(LCD_1602_NAME,"w");   // open LCD for write

      if(fp_LCD==0)
      {
        printf("\nError Opening \n\n")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
        printf("\nLCD opened, ready for access\n");
        fprintf(fp_LCD,"SOPC-EP1C6\n");
        fprintf(fp_LCD," QQ:520283769\n");
        alt_busy_sleep(2000000);
        fclose(fp_LCD);
      }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/* 输出LED显示数据 */
         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(LED_PIO_BASE,i++);
            alt_busy_sleep (1500000);   // 延时150ms

    }

    return(0);
}

其实 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,直接在设置里面将stdout设置为LCD_1602 即可,这样子 不用涉及到file文件的操作!

#include <stdio.h>

int main()
{
  printf("Hello from Nios II!\n");

  return 0;
}

网友:
请教楼上,那是什么软件,是不是使用这个软件,可以直接用PC点亮LCD1602

网友:
在问一句,楼上的板子在那儿买的,是不是STM32的板子

网友:
1,2楼,这个板子是altera的fpga,跑得软核mcu niosII,跟stm32毫无关系

楼主:
那软件是 Quartus II + nios II
是在fpga 上实现一个软核!
那板子是我自己做的,上面也有stm32芯片

网友(2009-07-20):
sopc里面免费的LCD1602   是指的   Optrex 16207 LCD Controller ?
       我在系统中添加了它去控制 1602

网友:
只能看到 1602 的第一排鬼影消失了(像是初始化成功) 但未出现应该见着的字符 ?

       程序如下:
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system.h"

int main()
{
FILE *fp_LCD=0;

printf("Hello from Nios II!\n");

fp_LCD = fopen("/dev/lcd_16207_0","w");   // open LCD for write

if(fp_LCD==0)
   printf("\nError Opening %s\n\n");
else
   {
   printf("LCD opened, ready for access\n");
   fprintf(fp_LCD,"This message should scroll across the screen... ");
   }

return 0;
}

LZ 请教了··

网友(2009-08-28):
你在里面加个 while ,不然肯定鬼影了

网友(2009-11-15):
Altera DE2 例程

test.c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include "LCD.h"  // LCD1602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nt main(void)
{

  //             -> ---------------- <-  // 16bits
  char Line1[16] = "LCD1602 Test";
  char Line2[16] = "by yf.c";
  LCD_Test(Line1, Line2);

  return 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LCD.h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ifndef   __LCD_H__
#define   __LCD_H__

//  LCD Module 16*2
#define lcd_write_cmd(data)     IOWR(LCD1602_BASE, 0, data)
#define lcd_read_cmd()          IORD(LCD1602_BASE, 1)
#define lcd_write_data(data)    IOWR(LCD1602_BASE, 2, data)
#define lcd_read_data()         IORD(LCD1602_BASE, 3)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 LCD_Init();
void  LCD_Show_Text(char* Text);
void  LCD_Line2();
void  LCD_Test(char* Text1, char* Text2)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#endif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LCD.c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include <unistd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io.h>
#include "system.h"
#include "LCD.h"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Init()
{
  lcd_write_cmd(0x38);  usleep(5000);   // Display Mode
  lcd_write_cmd(0x0C);  usleep(5000);   // Cursor Glint Mode
  lcd_write_cmd(0x01);  usleep(5000);   // Clear Display
  lcd_write_cmd(0x06);  usleep(5000);   // Cursor Move Forward Mode
  lcd_write_cmd(0x80);  usleep(5000);   // Point to the Initial Address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Show_Text(char* Text)
{
  int i;
  for(i=0;i<strlen(Text);i++)
  {
    lcd_write_data(Text);  usleep(5000);
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Line2()
{
  lcd_write_cmd(0xC0);  usleep(5000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Test(char* Text1, char* Text2)
{
  LCD_Init();           //  Initial LCD
  LCD_Show_Text(Text1); //  Show Text of Line1 to LCD
  LCD_Line2();          //  Change Line2
  LCD_Show_Text(Text2); //  Show Text of Line2 to LCD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好,回去我也试试

网友(2010-08-24):
楼主的2个方法,我都没有试出来

but 9楼“tear086 .COM 缺氧” 的方法倒是可以的
除了调用io.h下的IOWR(LCD1602_BASE, 0, data)等函数,
还可以用altera_avalon_lcd_16207_regs.h下的IOWR_ALTERA_AVALON_LCD_16207_COMMAND(LCD_BASE, 0x38)等函数
都可以显示

不过还是有几个问题:
1 用fopen,fprintf,不能显示,何解?
2.sdtout设置成“lcd”,同样不能在lcd1602上看到任何东西
以上2个,在main中,都添加了while(1),以避免函数运行结束,指针乱飞
3.虽然用调用IOWR(LCD1602_BASE, 0, data)等函数,显示成功,但用示波器查看LCD_RS、LCD_RW管脚上的信号,发现有周期为几十ns的“方波”,因为方波的上跳与下降沿不理想,也可以看做是正弦波,这又是为什么?

网友(2014-05-15):
想请教一下您“使用nios中lcd1602 驱动器 搞定1602 “是怎么实现的,我添加了1602的核,也用了bidir,可依旧不行,在IDE中的程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?还是添加核的时候命名有什么要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