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画的ENC03和ADXL330电路,大家看看对不对,有什么需要注意的。

楼主(2009-06-01):
这是照手册画的,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,有什么需要注意的,参数和结构有没有什么问题 (原文件名:新建 bmp 图像.jpg)

网友:
村田原廠的那個電路有問題。如果用在航模上,角速度回饋通常是用在內回路,做阻泥項控制,這電路就沒有問題。如果是要跟加速規做姿態估測的話,ENC-03的輸出電壓會信號在從動態到靜態時會有信號過激的問題。因為這個高通部分的傳遞函數再進入穩態時有過激。這個從理論或量測都可以看的到。這樣的情形角度積分會錯誤。版上有些文章也有討論,可以搜一下。

所以MK是直連抓Gyro電壓,DC位準用DAC去做位準補正。如果你一定要去直流,濾波電路最好自己拿軟體重新算一組來用。

网友:
强烈建议不要用LM324,可以请教“feng_matrix 悟”这位大哥;他的贴子曾经详细介绍过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966857&bbs_page_no=1&search_mode=3&search_text=feng_matrix&bbs_id=9999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1132419&bbs_page_no=1&search_mode=3&search_text=feng_matrix&bbs_id=9999

楼主:
谢谢 两位,我修改下实验下。

网友(2010-12-01):
回复 网友A:

您说的DAC校正不是很清楚?能否把姿态测量的ENC03电路发给我份?niebing1987@hotmail.com  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