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905 发射问题

楼主(2009-06-01):
我用Nrf905做了一个收发器,但是不知为什麽,接收功能 正常,但是就是没有发射,我测了发射电流只有5mA,而正常要有30mA的,有没有高手帮忙给些建议,问题可能出在哪个地方?

网友:
你是不是发完(TRX_CE低时)就马上关掉芯片电源了?
要延时us才能关,否则发送不成功。

楼主:
发射前后PWR_UP一直置高的,发完后.DR引脚会变高,但是我检测Nrf905芯片 VDD_PA脚上却没有电压,另外我也买一套功能正常的Nrf905的收发模块,检测它的VDD_PA电压,有时侯有0.5伏,有时候也没有,我看书上说这个电压应该是1.8V的,所以到现在不知到底哪个对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