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VC++中如何实现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?如1A转为26

楼主(2009-06-01):
请教:VC++中如何实现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?如1A转为26

网友:
0x1A不就等于26的么?还要转换干嘛呢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楼主:
谢谢一楼提醒,我再想想

楼主:
一楼在吗?

网友:
是不是把十六进制字符串转换为对应的数字呀

楼主:
是的,还能指点一下,

楼主:
我问的就是5楼描述的意思。1楼和5楼的朋友还能指点小弟一下。

网友:
估计是16进制数字转换为10进制字符串吧

网友:
用CString.Format吧

楼主:
我做上位机和温控仪通信,根据温控仪的协议。我读到的温度值,是@011R00,001A   我现在想把001A转为26显示
一下是协议对001A的解释:
通讯数据[⑾这位的数据量决定于这位的数据,既这位的数据长度不定]。数据总是以”,”(2CH)开头,数据项与数据项之间不需要任何分割符。数据的长度主要取决于第⑽的方式。每一个数据项由16位二进制代码组成(1个字),每4位被分成一个数据单元,同时每个数据单元又被转换成ASCII数据。当⑸位为        ”W”写命令时,此位不用。

楼主:
001A  这一个数据项由16位二进制代码组成(1个字),每4位被分成一个数据单元,同时每个数据单元又被转换成ASCII数据。
就是说 16位二进制中,高八位被转换成ASCII数据00 ,低八位被转换成ASCII数据1A. 而温控仪显示的温度是26度。
又如0100  表示温控仪显示的温度是256度

楼主:
请问5楼还在?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。还能指点小弟

网友:
我常使用c的库函数,itoa,你也可以试试,包含stdlib.h文件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