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模拟开关,输入信号是4-20mA的电流信号

楼主(2009-06-01):
我想通过采用一片TLC2543(11路12位串行AD)和几片多路选择开关实现对50路4-20mA的模拟信号进行采集,大家建议下用哪一片选择开关比较合适,在电路设计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,谢谢!!

楼主:
有没有能输入4-20mA的多路选择开关,找了半天好像都是电压信号的

网友:
先转换成电压,再用开关

网友:
既然是电流,阻抗无所谓了(但不能太大),找个VMOS,不用NPN、PNP会叠加电流

网友:
我见过的采集卡上是加电阻变成电压信号

楼主:
谢谢给位热心指导,但考虑到变压占用空间比较大,因为需要采集50路,想开关后加变压电路,现在要找的就是能通过4-20mA的模拟开关

网友:
用ADG508吧,下面是它的资料,价格一点高,大概30不到,,,,

网友(2012-11-21):
4066可以吗?

网友:
最终还是要换成电压吧,用250欧的电阻+405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