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控程序改进后的四轴视频----现在终于可以上其它设备了

楼主(2009-06-01):
四轴做好后,稳定性一直感觉不够满意,经飞控程序改进(没有使用GPS),现在已经可以做短暂悬空了.
图片:

视频:

高清视频上传了好几次一直不成功.

想看视频的朋友可去这里: 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chh8888

网友:
抢沙发了。。。呵呵!顶你一个。。

呵呵!楼主兄,你的机机的重量现在多大?看上去。。。外观蛮不错的!

BTW。。。。能否上传下你修改过的飞控程序的HEX文件。。让俺也试试!呵呵!

楼主:
机机的重量大约520克.飞控程序主要修改了融合部分,可参考
http://www.ouravr.com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348262&bbs_page_no=1&bbs_id=1025
8楼的分析.

修改过的飞控程序文件你不见得好用.(不同重量,不同尺寸的四轴,控制参数有很大区别)
修改过的飞控程序文件:
   如果烧写不成功. 改名后使用ourdev_449626.rar(文件大小:28K) (原文件名:FC_MEGA644P.rar)

网友:
to【2楼】 harvard :

520g MY GOD!很轻了。。。你用的多大容量的电池?我的光电池就180多克了,加上机架整机接近700g。所以飞行重量太重了,很难控制高度!需要不停的操作油门。

哦。。看到你的文件了,今天回家试试看。。。飞控烧录文件是否是V1.2板的?我现在还暂时没有升级到V1.3的。

楼主:
目前电池用的是1500mAH,飞行时间6分钟左右,飞控烧录文件是V1.2板.

注意:飞控文件可能并不适合你,起飞时注意安全.

网友:
TO harvard

TKS..........谢谢你的提醒! 哦。。这是我的第一次四轴室外飞行链接:

youku视频:http://player.youku.com/player.php/sid/23835172/v.swf

呵呵!有空的话发表下意见。感觉飞的好恐怖!旁边有小孩玩,不敢飞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to 【4楼】 harvard

呵呵。。。今晚升级了下飞控,在家里试飞了下。。感觉是有那么点点改善,但不是非常的明显。。。都是同一个问题“四轴稳是稳,不自旋,一点不抖。但就是有点飘,高度有点不稳定!

楼主:
启用气压传感器,并勾选第二项(Höhenfunktion per Schalter:),然后再到"Setpoint"设置一个对应的开关遥控通道.

网友:
启用气压传感器 看到的值 从开机的3不断上扬 到了60

怪怪的

网友:
【7楼】 harvard

MY GOD!。。。原来飘,是不是我没有装气压计的缘故呀???????

网友:
DX们 这个源程序是用啥子工具写的啊?ICCAVR ? 什么版本的呢?

楼主:
关于气压传感器的问题见
http://www.ouravr.com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284461&bbs_page_no=1&bbs_id=1025
已经回答得非常好了.

楼主:
to 【3楼】 gl516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注: 520克重量不包括电池.

楼主:
上传两张还算清晰的四轴在天空上拍摄的照片(由于图片太大经过处理)

网友:
看样子还不错

楼主:
准备制作的地面控制站:
    这是设计规划的地面站效果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