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门:给新手做个Freescale 和 TI 的对比吧?

楼主(2009-06-01):
如题,想学下DSP,不知选那个?请给个意见吧!

网友:
个人建议学TI的,因为资源够多,Moto的用的好像少点。

网友:
各有优缺点吧,关键看你要干什么用,如果想学习的话,还是建议使用TI的DSP,毕竟系列比较丰富,之后想要转型也比较容易。如果想要控制电机的话,MCP的DSC也是不错的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