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传感器

楼主(2009-06-01):
在上面看到的磁悬浮设计为什么都是霍尔传感器呢     怎么没有用别的传感器代替啊       只是好奇问一下哈     本人菜鸟    勿见怪

网友:
因为是"磁"悬浮,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霍尔。其他的传感器当然也可以。

楼主:
呵呵     这算是一种解释       我更想要其他的解释

网友:
也可以用光电,如果你够NB,也可以直接用驱动线圈检测(无传感器)。

楼主:
那么用霍尔元件有什么优点     或者用其他的传感器更好

网友:
霍尔元件可以感应磁感应强度,因为我们的控制物通常有自己的磁场,用霍尔元件就可以检测到它发出的磁场的磁感应强度,从而算出它的位置。

楼主:
谢谢   也就是用霍尔元件其他的非磁性材料不能产生干扰      不过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最主要的问题了哦

网友:
当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。只要能推算出目标的位置,用什么传感器不是问题。

网友(2009-07-07):
霍尔元件可以感应磁感应强度,因为我们的控制物通常有自己的磁场,用霍尔元件就可以检测到它发出的磁场的磁感应强度,从而算出它的位置。
===================

问一下, 控制物有磁场, 用霍尔元件就可以检测出他的磁场强度, 那电磁铁部分呢? 这部分不会对控制物的磁场产生干扰吗?
霍贰元件要怎么区分这两者呢?

网友:
见“★请已实验基本成功的先行者在下面回贴,以便今后网友查找。”
http://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360888&bbs_page_no=1&bbs_id=3049
【7楼】 eleday 的项目,用2个霍尔。

另“悬挂式磁悬浮:3503/ATMEGA88V/增量式PID/PWM输出/(实验中,先上效果图)”
http://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411961&bbs_page_no=1&bbs_id=3049
也用“上传感器”,原理不详。

又,LS的AP030用得怎样了?不妨介绍点心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