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求助:89C52外接8255不工作,到底是谁的问题?仿真软件?单片机程序?

楼主(2009-06-01):
见电路图,仿真时8255控制字都没写进去

楼主:
应该是373没有输出地址

楼主:
过于简单了吗?实际上我也觉得挺简单的,就是不能用

网友:
我没有用373倒是可以工作的:),楼主或者试试看

网友(2009-08-18):
在总线上放个标号(LAB) AD[00..7]就行

网友(2012-09-24):
MARK下楼上,另外还有不接373的总线扩展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