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哪位可以提供一个将汉字转换成Unicode格式的软件?谢谢了

楼主(2009-06-01):
我在用TC35模块发短信,想发中文的短信,希望大家帮忙给我一个Unicode的转换软件,谢谢了

网友:
GBK->unicode?
如果你是想在电脑上转,用记事本就可以了,在单片机里转需要用查表法,表格较大,一般放在外部存储器里

网友(2010-05-03):
用记事本???能具体说一下吗???谢谢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用记事本???能具体说一下吗???谢谢咯

另存为UNICODE,然后用UE的HEX方式看

网友:
801模块可以直接发汉字,不需要编码UNICODE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试了下,高低字节是反过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