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坛子里面使用firefox的大虾,你们一般都使用哪些插件的?

楼主(2009-06-01):
RT
实在受不了maxthon了 在用maxthon时狂读硬盘数据 我的系统是XP SP3 + IE6
想换个非IE浏览器 以前也用过firefox一阵子 但是不是很习惯 主要是不知道该使用哪些插件 所以请教使用firefox的大虾
先行谢过了

网友:
一个FLASH足了....
有时候在WIN下需要的话还安装个IE-TAB

网友:
google chrome,速度快,效率高,上网首选。
firefox web开发用。

网友:
Flash
Flashgot
Evernote
ADBlock

楼主:
目前使用tab mix lite ce这个插件,主要是因为在maxthon下习惯了标签页的那些操作,虽然这个插件实现的效果跟maxthon有点区别,但是基本上还能满意

网友:
必备:
Flashgot
IE-TAB
其它自己看着办了。

网友:
我肯定推荐这四个:
All-in-One Sidebar (宽屏必备)
Tab Mix Plus (标签条增强工具,突出显示没看过的标签,允许双击关闭,强行不准开新窗口)
IE Tab (居家必备)
FireGestures (鼠标手势)

以下这些我自己用,不过不一定适合所有人:
BlockSite (封网站)
Download Statusbar (chrome式的下载状态栏)
Firebug + YSlow (开发者专用)
FlashGot (把下载请求扔给下载软件的东西)
Google Gears (缓存插件,用处极少)
Google Toolbar (搜索工具条)
Greasemonkey (油猴子用户脚本插件,粉丝专用)
ProfilePassword-Firefox (启动密码)

网友:
用3.0没有用过插件,也挺顺手.

楼主:
多谢楼上的各位
正在逐一试用各位提到的插件 哈哈

楼主:
flash插件一直装不上
我自己下载了install_flash_player.exe,然后关闭firefox,还是不行
网上也没有搜索出解决的方法,还请大虾支招

网友:
【10楼】 looker
lash插件一直装不上
我自己下载了install_flash_player.exe,然后关闭firefox,还是不行
网上也没有搜索出解决的方法,还请大虾支招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用的Win7?

楼主:
是XP+SP3,然后装了N多软件

网友:
试试PortableApps的Firefox吧

楼主:
我将下图中的几个文件拷贝到
D:\Program Files\Mozilla Firefox\plugins
目录还是不能解决问题

用PortableApps的Firefox也是需要这样拷贝的,不知是否拷贝到D:\Program Files\FirefoxPortable\App\DefaultData\plugins中,但是这样好像没有什么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