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+CREG返回error 怎么回事啊

楼主(2009-06-01):
AT+CSQ
+CSQ:19,0
OK
天线好像没问题。求助大侠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对的,返回ERROR.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我是说,发送命令格式应该是:AT+CREG?
你漏了问号。

楼主:
倒。我回去再试试
怎么我发AT+CSQ
就对呢

网友:
AT+CSQ表示为执行CSQ命令,AT+CREG? 表示为测试CREG命令,AT+CREG=1为执行CREG命令!

楼主:
AT+CREG?
返回什么是正常的啊,我用的本地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