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用模拟示波器测按键抖动?

楼主(2009-06-01):
怎样用模拟示波器测按键抖动?自己直接用按键接一个电阻,结果测不出来,高手指点一下要怎么测

网友:
测这个还是逻辑分析仪好用

网友:
没有办法,换数字的吧

网友:
用交流挡,Y轴放到最大,X轴时间可以略微长些.

楼主:
回复2楼,因该可以测吧

网友:
关键是单次触发功能是否好用

楼主:
模拟的虽然不能固定波形,但是瞬时的波形也应该能看到啊

楼主:
到底该怎么测呢

网友:
就用三楼的可以啊,电压量程调低,周期调长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