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一个嵌入式5口或者8口千兆交换机

楼主(2009-06-01):
家里东西太多,都需要联网,想找一个角落把他们都连接起来用普通买的交换机又要电源之类的,很麻烦,做一个嵌入式的,直接嵌入墙内,简单使用,不知道有没有同好有兴趣,如果能凑齐人,大家可以合伙DIY这个嵌入式5口_交换机板

网友:
呵呵,怎么做啊?
 包交换想用软件实现?
 还是交换芯片?

网友:
"普通买的交换机又要电源之类的,很麻烦,做一个嵌入式的,直接嵌入墙内"
不要电源了么????还是用网线供电?

成品交换机弄到墙内去就不"嵌入"了吗?

网友(2009-08-06):
买个小型桌面交换机或宽带路由器(交换机60,路由器90)拆下主板把它装到墙里就好了;再把网线四根没用的芯当电源线,变压器装到外面。

我家就是这么用的。

自己做线路板印刷焊接都有一定难度,再说成本也肯定很高

自己做交换机好像没什么意义!!

如果是IDY 路由器,自己可以添加些代码,通过软件增加一些功能(例如,流控)倒是可以研究

想当年用一台旧电脑装了个Linux 来当路由器兼防火墙  流量控制  MAC绑定 VPN  也挺好用的

网友:
楼主说的什么啊?
我只看到:

本帖发言已被绿坝软件自动屏蔽

网友:
还不如买个回来改装一下呢

网友(2011-01-11):
如果能自己做出来,工资大于8000,现在嵌入式技术非常火爆,但是能熟练使用的人非常少,而企业非常需要这样的人。有本书,专门介绍用POWERPC处理器设计通信设备,如信令测试仪,交换机,路由器等,作者巨牛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如果能自己做出来,工资大于8000,现在嵌入式技术非常火爆,但是能熟练使用的人非常少,而企业非常需要这样的人。有本书,专门介绍用powerpc处理器设计通信设备,如信令测试仪,交换机,路由器等,作者巨牛!!!

书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