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控制是不是比较难?单片机控制中比较难的一个方向?

楼主(2009-06-02):
电机控制是不是比较难?单片机控制中比较难的一个方向?

网友:
什么电机?

楼主:
我也不清楚,只是坛子里,很多人提到电机控制,就说到PID算法,似乎很高深。

网友:
PID算法是最简单的了~~~~,要想控制好交流电机,建立电机控制模型才是最难的,不过一般电机控制都是用dsp完成的,因为需要大量的运算

楼主:
转自其它网站.

用DSP2812开发的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程序,程序是在TI公司的BLDC3_1软件的基础上构造的,实现了无刷直流电机的速度环PID控制,效果可以。

网友:
唉,BLDC都要用2812来控制,那PMSM得用小型机才能控制了……
TI的DSP是强项,高性能MCU是弱项,所以就只能用DSP来搞范例忽悠人了。
实际上BLDC用AVR都能控制,PMSM用STM32 AVR32 dsPIC这些带DSP指令的MCU也能控制得很好了,价格比DSP低得多。PID普通MCU足够应付,除非要实现很复杂的闭环控制算法,才需要上DSP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