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于3.3V,A/D转换的基准电压为5V,采样的A/D输入为0.5V-4.5V

楼主(2009-06-02):
up78f0485工作于3.3V,A/D转换的基准电压为5V,采样的A/D输入为0.5V-4.5V,能否正常工作。请高手指点,谢谢

网友:
这样做不妥
AD的基准电压不要超过(VDD+0.3)V,否则很容易烧坏芯片。
具体数据请参见数据手册的电气特性一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