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M900B向苹果猫及各位GPRS专家求教

楼主(2009-06-02):
当发生网络阻塞的时候(现象是数据中心发出的数据GTM900B收不到或GTM900B发出的数据数据中心收不到或很长时间才能收到),当GTM900B复位后问题可以解决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,造成这个问题的机理是什么?复位GPRS模块是否一个好的解决办法?(每天都可能发生好几次阻塞)

先谢谢了

网友:
楼主遇到的可能不是什么真正的网络阻塞,而是移动终端映射的动态端口被网关踢掉了,这个踢掉的动作不会很快反应到两端,所以发现上面的数据发不到模块,极有可能是这个问题。而遇到这个问题时,如果模块向中心发送数据中心也一样会收不到,或者有时会重新附着GPRS发送,很长时间才能收到。不用复位整个模块,只要复位内部协议栈就可以,使用IPCLOSE指令依次关闭连接和PPP,再重新ETCPIP就可以。我自己的DTU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就是这么做的。
为防止动态端口被踢掉,可以在空闲时间每隔一定间隔发送一个数据回去,就能保持这个链接。

网友:
估计LZ没加心跳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,心跳有,10秒。病症与苹果猫描述的一样。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,我用IPCLOSE=5注销网络然后ETCPIP,还是不太管用。怎么关闭PPP?IPCLOSE=5就已经实现了吧?

网友:
心跳有,10秒

晕,你是移动他们家亲戚吧,替他们挣流量费呢。我见到最短的也有55秒。

不要直接关闭PPP,要先关闭IP连接,AT%IPCLOSE=1,然后再AT%IPCLOSE=5。

楼主:
Appcat 苹果猫:
嘿嘿,是就好了,哈哈。
我是在做实验,这样时间快点好发现问题。我试试你的方法,谢谢。

网友(2012-11-04):
设计GPRS心跳   永久在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