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P3256ATC 芯片能加密吗 ?

楼主(2009-06-02):
请教各位高手:
EMP3256ATC 芯片能加密吗 ?
我手上有颗芯片,不知道加密没?
如果能加密的话,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是否加密了?

多谢了!

网友:
可以加密,如果加加密了,读不出内容

楼主:
多谢LS,
看来要花大洋了...

楼主:
再次请教下:
请问用什么软件\工具,可以读到它的芯片是否加密 ?

网友:
cpld能读出来?扯得吧,那谁还用cpld阿

楼主:
既然有加密位,那没有加密的时候就能读吧 ?

网友:
在编程器上做查空操作,如果加密的芯片,会查空成功,如果没加密的,会有提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