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本被偷,想买个小本过渡一下,各位推荐一下

楼主(2009-06-02):
想买个小本(12寸或以下),平时难得画画电路和写程序用用,大部分软件主要是台机为主.主要想找个小巧便宜的,初步看了上网本,华硕有个型号待机可以9.5小时,好像一般用用也还可以.其它正式笔记本12寸的,便宜我也不知道哪些,想问下各位有没有好的推荐?笔记本最好3500内,上网本最好3000内.打算用两年.

网友:
本本越小越贵那

网友:
我折磨我手里的eeepc半年了,感觉不错。特别是电池供电的情况下,速度比赛扬没的说。

楼主:
楼上用的是哪个型号?多少钱?画PROTEL应该没问题吧

网友:
二手IBM X30(PIII 1G-PIII1.2).约1200元。

网友:
eeepc 900ha,已经陪我全程完成1个项目了,从原理图,pcb,编码,调试一条龙。
有时候边编码边放uusee,还比较流畅。累了的时候,放放720p的高清,效果不错,1080i放起来实在吃力。
4楼的那个机器,硬盘速度成瓶颈了,我现在用公司的r50e,感觉慢的很很很。。。

网友:
电信的交网费赠的本怎样?
总共就3600网费,能用1年半或者3年。

网友:
DELL D410?
IBM X32?

网友:
太老的二手本的硬盘是个问题,做开发用还是小心好。

网友:
硬盘买个新的...

网友:
淘个啥?
全新的上网本才1200,品牌好的也才2000

网友:
有钱的话,4000搞个X60也不错,就是掌托太烫。
10寸本我就坚决不买。屏小键盘小。没法用。最小都要12的。

网友:
还有什么好的本本推荐啊?2K以内的?戴尔D610?

网友:
【11楼】 fsclub

积分:4177
派别:
来自:孩子还小,我就全国到处跑。
有钱的话,4000搞个X60也不错,就是掌托太烫。
10寸本我就坚决不买。屏小键盘小。没法用。最小都要12的。

同意,还是买X200吧,水货也不贵,足够用几年的。

楼主:
我也看中X200,不知道哪个型号性价比高点,大家推荐一下型号价格

网友:
现在的上网本这么便宜了?
我买了个10寸的 S10用来外出用,携带方便但操作不方便。在家就用14寸的笔记本

楼主:
大家看看这个如何?是我一个好朋友在做的,性价比不错,做工也可以,内部价格2500左右,配置较高,2G内存,320G硬盘

网友(2009-07-10):
10楼】 rube 永丰庵
淘个啥?
全新的上网本才1200,品牌好的也才2000
哪有货呀!那我也想整一台!

网友:
最近买了个华硕的EEE PC1000H,感觉还不错。才2550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