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成功下载程序到ATMEGA128却不运行

楼主(2009-06-02):
今天用ATMEGA128做了个实验板,写了个简单的闪灯程序进行测试。
用并口ISP能够正常下载程序。但是上电后,好像没有在运行。对应的IO口能看到,初始化时的状态。但就是不动。

如果正常应该看到PD口的LED在闪烁,PB口的LED在左移;

麻烦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,导致没有在运行程序。谢谢啦!

单片机:ATMEGA128L-8AU
晶振:内部8M

电路图:

测试的程序如下:
#include <avr/io.h>
#include <avr/delay.h>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DDRD = 0xFF;
        PORTD = 0xFF;
        DDRB = 0xFF;
        PORTB = 0xAA;
        int i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ORTD ^= 0xFF;
                PORTB <<= 1;
        }
}

AVR Studio设置

熔丝配置图

网友:
M103C去掉先!

楼主:
去掉后行了,哈哈!谢谢~
这个好像是Watchdog的设置参数。请问有什么用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