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这也能算磁悬浮吗?USB供电,管它,上图先!

楼主(2009-06-02):
原理图与老黄牛的一个样,只是小改了几颗电阻。因为我没有找到一样的!

霍尔与电磁铁的距离太近,才25mm左右!!!

菜鸟出品!

网友:
沙发 怎么没有图?

楼主:
没想到你这么快,刚才发贴时,点上传,点成了提交!!!

网友:
好,祝贺。继续加油!

楼主:
ywl0409 老黄牛

请帮忙看看,为什么我做的效率要差很多呢?

三极管我用的是882!线圈我忘记多少圈了,大概400圈左右,线径0.3左右!
直流放大倍数是0.33倍!
问题在哪?高手帮忙分析下!

网友:
我还没注意看:“USB供电,管它”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你最好先不用USB。

霍尔与电磁铁的距离太近,才25mm左右!!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不近啊!

楼主:
你最好先不用USB。
-------------
不敢用了,死过一次机!用USB供电应该问题不大,我用直流电源测试时发现,悬浮的时候,电流为270mA左右!磁铁与霍尔距离为0时,电流460mA左右!

不近啊!
-------------
我见老黄牛的有35mm!相差10mm之多呀!!!
不过我的磁铁有11g。
wmsky 平凡的世界说能带动21g,我的再加一个1块的硬币就带不动了!!

目前电路不太稳定,从图片上可以看出,磁铁还是歪的!!

网友:
你的R5选的比较小,所以,直流的放大倍数也应该小一些.0.6V的输出也要相应变一下.
具体的参数,你可以根据你手头有的元件进行调节.以达到最佳状态.

我的霍尔与电磁铁的距离也在25mm左右,不过悬浮体越大,这个距离也是可以增加的.最大是可以达到35mm的.用的是两个磁铁作为悬浮物.

楼主:
你的R5选的比较小,所以,直流的放大倍数也应该小一些.0.6V的输出也要相应变一下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不对,直流放大倍数应该要大一些才对!

网友:
请你说说为什么"直流放大倍数应该要大一些才对"呢?

楼主:
这是电流负反馈呀!
R5变小,反馈量减小,放大倍数应该会变大一些!

网友:
我说的直流放大,是指R1和R3组成的放大部分.

同样的线圈电流下,在R5上面产生的压降,和R1,R3组成的放大部分的输出应该是相等的.现在你的R5变小了,放大部分的电压应该怎么变呢?

网友:
歪是不是传感器没有放正阿

菜鸟乱批

楼主:
LS,非也,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何!
可能是我的电磁线圈绕得不好,最主要是骨架太差,我是用两个吸锡线骨架用胶水粘出来的。。在绕完线后发现,两个骨架中间已经分离了2mm!

网友:
确实,得找个电磁铁,大家自己绕线圈,确实很费劲。

网友(2010-10-23):
请问能做成电磁铁在下面永磁体在上面悬浮的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