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ID闭环控制电动机的精确定位问题

楼主(2009-06-02):
之前讨论的PID都是闭环控制速度温度什么的,能不能控制电机进行精确定位?比如我为了控制速度,在电机的屁股上装了一个60P的所谓的光电式的编码器,然后利用网上公开的那些PID程序调速,虽然不是很理想,但是从800到4000转的范围基本上还可以。同样的程序把设定值从速度改成尺寸能不能用来精确定位?我想如果负载恒定,在到达尺寸之前先减速,不用PID应该也可以精确定位,可是如果负载不是恒定的,可能就要类似的什么PID或者什么程序来完成了吧。有没有哪位前辈做过这样的实验?还望指点一二

网友:
光电式的编码器 楼主如何安装?什么价钱?

楼主:
我说了,是所谓啊,就是一个U型光电开关而已,在电机的轴上面装一个有60个齿的铁片,是用线切割加工的。

网友:
60个齿?太少了吧
那还有什么精度啊

楼主:
不少了,关键是程序如何定位。
因为电机是带减速器的,1:31的,这样相对于输出轴来说就是1860的分辨率了,大约是0.194度。
还有1:59的,就更高了

网友:
分辨率还不够高  伺服电机有2500*4=10000  一圈10000的分辨率  你才60

网友:
在电机输出轴端可以再加装一个旋转编码器,然后再加个位置环的PID,实现起来很简单.

楼主:
位置环的PID是什么意思?和普通的PID有何不同?
有没有示例程序?

网友A:
简单说几句,你开始做的是单速度闭环的控制。如果想要精确定位,可以用你的“速度传感器”对时间积分,就可以得到大概的位置信息。但是,如果你的负载是不定的,为了提高制动能力,你还是要加上电流检测和控制,即电流环,这也是一般伺服电机位置控制的思路,(位置(速度(电流)))才能够完成你的要求。

楼主:
还是不太懂啊

网友(2010-04-19):
:
    近段时间也是在精确定位的PID控制上卡住了。对PID还不是很理解,郁闷。

网友(2012-02-03)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看来你也是高手啊,有机会QQ请教下你的问题,554254640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的做出了吗

网友(2014-01-07):
引用 网友A:
简单说几句,你开始做的是单速度闭环的控制。如果想要精确定位,可以用你的“速度传感器”对时间积分,就可 ...

有点不懂?最近也做位置闭环,不知道老师有这方面资料或者代码示例可以来学习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