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傻孩子和金老师,触摸按键的问题

楼主(2009-06-02):
我们要使用QT2160设计触摸按键,上面要求每个按键对应一个LED显示,可是QT2160的评估版显示只能驱动11个LED,怎么显示16个按键呢?
另外,我们使用一般的51单片机驱动QT2160,是不是就不能使用Atmel Touch Lib?

看了Snail Touch板原理图,没看到有触摸IC,是怎么实现触摸按键的?

网友:
没有专门的触摸IC,那个AVR芯片(ATmega88)就是通过加载Atmel Touch Lib以后实现功能的。
如果你使用QT2106芯片,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实现一个i2c接口协议,请您参考相关文档。

如果有更多问题,可以考虑发邮件给ATMEL官方,现在已经支持中文邮件问答。
Have a good time.

楼主:
谢谢傻孩子
看了两天QT2610的手册,也没看明白这个触摸到底是什么原理的,有没有通俗易懂的资料讲解ATMEL的触摸的原理的,网上搜到的都是PSOC的资料?

网友:
看ATMEL的官方网站哈。

网友A(2010-11-30):
听说这颗芯有点贵,我看有的公司产品是用PCB画按键,然后手靠近就能触发,神奇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听说这颗芯有点贵,我看有的公司产品是用pcb画按键,然后手靠近就能触发,神奇!

  这个原理就是改变电容值

网友(2014-08-24):
引用 网友A:
听说这颗芯有点贵,我看有的公司产品是用PCB画按键,然后手靠近就能触发,神奇! ...

灵敏度高了就可以,但是pcb按键一般穿介质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