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052E 如何调整屏幕亮度?

楼主(2009-06-02):
有点眩眼啊,没发现对应的菜单.

另还有一小BUG:
    就是开了声音的话,CH1通道2mv档会被(RUN/STOP)按钮的嘀声影响,CH2没这问题.还望李军督促厂家改进.

上图两个通道都没接探头.

网友:
貌似性能不咋样,按键操作影响到模拟电路了。

网友:
回LZ,这款示波器有多种配色方案可供选择

LZ所述情况,
1如果是按下“AUTO"键后一直出现CH1的波形,我还没有见过,这是存在问题的。
2如果是按下”AUTO“键的同时,也就是按键一瞬间出现这个情况,键抬起后当示波器自动正确捕获波形时杂波就消失,这个瞬间的情况我还没注意过,示波器测量一般都是看测量后的结果情况,在按键一瞬间同时的变化不能说明问题,关键看是否影响测量结果。
您的问题,我已转交给普源,3Q^_^

网友:
想买个数字示波器,李军有没有对论坛朋友实现优惠政策?

网友:
给论坛朋友肯定是我能做的最低价格
坛子上很多资料是我和我客户都需要的
给论坛朋友最好的价格和产品 也是我能做到的
互相帮助吧~~呵呵

避免过多销售的价格问题,有需要直接联系我吧

楼主:
是任何按键的"嘀"声都影响到了CH1,按(RUN/STOP)的时候由于是冻结了波形,就可以看到上图了,其它按键就一闪而过.

网友:
也很关心这个问题!关注就是要准备选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