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4007做整流桥的电流问题

楼主(2009-06-02):
用IN4007来做变压器的整流桥可以吗,变压器输出上面写的是1.2A,IN4007资料上写的是1A,能行不?

网友:
我墙上的插座上面写着250V15A  而我的台灯的插头却写着220V1A  电压电流都不够,能用么????

网友:
1N4007?

网友:
要看你的负载电流。

网友:
入门正在门槛上.{:<)

网友:
瞬间允许的电流比这个稍大点

网友:
你用的时候电流长期超过1A 管子会发热然后烧

网友:
用桥式整流,最大允许负载电流可以到2A

楼主:
哦,看了下模电,应该可以哈

网友:
为何用4007整流。。。不用肖特基么。。

网友:
1N4007耐压1000V,肖特基你帮忙找个来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