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通机床改数控的3轴数显+电子找边器,只是没有找到原理.

楼主(2009-06-03):
数显尺 (原文件名:dro4.jpg)

原始网站
http://www.shumatech.com/products/dro-350/index.htm

网友:
是用容栅尺做的.
可以参考这个, 单轴的线路
http://www.compendiumarcana.com/caliper/

线路图等都有:
http://www.compendiumarcana.com/caliper/gauge.zip

容栅尺精确在 0.02mm 或更差.

要更准确的, 不如改用光栅尺. 但这是另一个课题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