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00V电路中用的6000v电能表如果换成500V的电能表,那么测得还准确不?对6000V电路有什

楼主(2009-06-03):
请各位豪侠提些建议

网友:
增加6000/500电压互感器,准确度取决于你的电压互感器精度。不过好像没有6000V的电能表吧?一般是100V的表,配6000/100的电压互感器。

楼主:
谢谢一楼的,之前应该是我理解错了,增加6000/500互感器后用500V表测对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