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内阻为什么会被拉低

楼主(2009-06-03):
我用的是MC9S12XS128,用的多通道的AD采样,但是发现有些AD的内阻变的很小,根本就不能正确的采样,比如采样的电压是4V,但是接了AD后就变成0.6V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造成AD的内阻被拉低,正常情况下,当AD悬空的时候,应该是高阻态吧?单片机也是刚焊上去的,没有发热的现象

楼主:
咋没人回呢,紧急求救中

楼主:
是因为在使用AD时,读取的数据不对,所以才悬空,悬空不是高阻态吗?2楼说的某些干扰 ,能具体点么?还有如何才能防止干扰?

网友(2013-03-19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,求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