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驱动器自动半流的功能实现方法!

楼主(2009-06-03):
我个人理解,自动半流的功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:
1)硬件:可以利用施密特触发器的特性,当持续有输入时,输出端维持一定的电平,这个引脚又接在单片机的中断上面,当施密触发器长时间没有输入信号时,其输出端就会发生一次跳变,单片机检测到这个跳变后,将输出的DA值50%-60%,以控制电机绕组的电流,以达到减轻步进电机发热量等问题。
2)软件:即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,其基本过程一样,只是检测长时间没有脉冲信号的事儿由定时器来做,当有脉冲信号发过来时,定时器清零,当达到定时值后还未检测到下一次脉冲信号时,就发生中断,输出DA值的50%-60%,以控制电机绕组的电流,以达到减轻步进电机发热量等问题。

以上是个人理解,请大家讨论下!

楼主:
怎么都没有个人回应呀

网友:
按用集成芯片的理解就是,电阻分压原理。

楼主:
电阻分压,难道和我理解不一样,不是直接控制的DA?

网友:
用单片机做的驱动,通常是控制DA

而纯硬件的驱动是控制参考电压

楼主:
我还有一个问题,如果使用改变DA的方法突然改变电流会不会使电机回转,或者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