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J*Link :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的解决方法?

楼主(2009-06-03):
收到了 坛子里赠送的Jlink驱动空板了 感谢一下

焊接完之后  按波仔的 方法出现了以下问题 请教解决方法   谢谢

楼主:
各位大大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?

发错板块了请斑竹帮移到 stm32区 谢谢

网友:
肯定是有没有焊好的地方,现在看rst,tck肯定是好的,重点检查一下tdi,tdo,tms这几根线

楼主:
感谢2楼

按波仔的操作已经通过SAM-BA 用usb口将bin固件写入 cpu里面了
ls所说的tdi 和tdo tms 是cpu的jtag口吧  个人理解写入cpu固件库用usb或者jtag口两种方式都可以的

出现故障了按里面提供的命令行 我能做些什么有助于大家帮助诊断?

网友:
不是CPU的那几根线,而是经过缓冲器驱动20pin调试接口的线。看你的提示里没有提示说tck,rst出问题这两条应该是好的。查查其它的线,好好焊一下

网友(2009-09-24):
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?跪求

网友A:
LS的,你这个不是在SWD上找到Cortex-M3了吗,还有什么问题

网友:
程序下载不下去,用的keil,提示cannot stop arm device。然后log窗口就提示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

网友(2009-12-16):
我在淘宝上买了两套散件装的JLINK V7.0,焊了两个,其中一个芯片引脚短路直接烧坏了(记为A),另一个出现的情况和LZ的情况一模一样(记为B),然后到网上找方法、原因。看了楼上几位的记录,我把A上的74ALVC164245DL和B上的74ALVC164245DL换了一下,然后重试,能找到芯片,界面如图

换芯片后的界面 (原文件名:clip_image002.jpg)

网友(2010-09-13):
强制erase flash之后就可一下下载了,我用的at91am7x256,也是这种情况,erase 掉flash后,就能正常下载了。

网友(2011-12-06):
我用的jlink也遇到了这的问题,昨天还是好的,今天突然就不行了

网友: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378391&bbs_page_no=1&search_mode=4&search_text=goldenfish&bbs_id=9999
刚查到网上这么说,我还没来得及试试,不知道是不是可行

网友:
我搞定了,用串口将flash擦除就可以了!

网友(2012-05-07):
嗯嗯嗯 刚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用串口擦除下flash!!!!!

网友(2013-03-29):
引用 网友A:
LS的,你这个不是在SWD上找到Cortex-M3了吗,还有什么问题

nice,你的回复启发了我,用sw模式下载就成功了!何必一定要用JTAG,可是第一次是用JTAG下的,下了几次之后就不行了,不知为啥,这个问题还没搞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