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ASK,OOK超外差接收电路强弱信号解调疑问?

楼主(2009-06-03):
使用ASK或者OOK调制发射,用过分立元器件的超外差电路和模块IC,有一个疑问是,当一个强功率信号源和一个弱功率信号源单独发射时,接收能正确解调。但是当两个信号源同时发射时,接收也能正确解调,这个我就不明白了,对于数据逻辑1,强信号功率高于弱信号,所以进入接收电路的是强信号源,可以正确解调。但对于逻辑0,强信号源信号消失,如果这时候的弱信号源的逻辑1调制信号进入接收电路,就会影响到强信号源所谓逻辑0的判断。按这么想,强弱信号同时存在时侯,解调出来的位错率应该很高,导致接收无反应,但是实际上测试的是弱信号好像影响不到强信号的解调数据。为什么这样呢?其中用过RX3400,是这样的效果。但是用最新的PT4302,弱信号存在时侯,强信号源就不能给正确解调了。这两种结果完全相反,请教RF的高手可以解析这是什么原因吗?

楼主:
同频不同功率的信号源,对于有些接收IC,强信号基本不受解调影响,但是对于有些IC,在存在弱信号的干扰下,强信号的解调数据错码多,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结果?

网友:
你的理解有误!

  1. 你所说的“但是当两个信号源同时发射时”是个相对的概念!

      假设信号的调制速率为 10K, 那么两个信号源真正意义上的"同时发射"应该是 100us 左右的误差!

      OOK 的数据编码方式是 曼彻斯特,一个数据位的时间宽度是 3个 1/10

  2. "解调出来的位错率应该很高,导致接收无反应,但是实际上测试的是弱信号好像影响不到强信号的解调数据"

      现在有些 RF 芯片的解调方式有2种方式

       一种是传统的 模拟解调!
       另一种就是现在使用的数字解调方式!

    相对而言,数字解调方式的RF 芯片性能指标更好些!

    你所说的“弱信号好像影响不到强信号的解调数据”应该是使用数字解调!

楼主:
谢谢ls的回答
1。OOK 的数据编码方式是 曼彻斯特,一个数据位的时间宽度是 3个 1/10
这个ook的数据编码是很随意的,不一定要曼彻斯特,最后那句话没看懂
2。你所说的“弱信号好像影响不到强信号的解调数据”应该是使用数字解调!
现在的超外差模块都是用数字解调的,RX4300和PT4302都是这种模块,但是测试结果是完全相反,我所说的是对于数字调制的ASK和OOK来说,逻辑0是不发射载波的,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信号源的逻辑1的同频载波进入接收电路,即是同频干扰问题,对于RX3400或者超外差分立电路,只要强信号一直存在,弱信号基本上是没有影响到强信号源的解调。我就是不明白接收电路为什么可以抑制到弱信号的干扰(注意,这个弱信号是有用信号,不是一般的噪声信号)?最近从普城那里拿到最新的PT4302,工程测试结果是只要弱信号源干扰情况下,强信号源根本不能正确解调。按我的理解是后一种情况应该是对的,但是前面那种情况就不知道怎样解析了

网友:
to 【wheat】 RX4300和PT4302 都是传统的模拟解调!

    用过一颗欧洲的 数字解调 RF 接收芯片, 在仪器上指标比 PT4301 稍微差些! 但实际测试距离比 PT4301 远!
   抗干扰能力也很强!

   业内都知道 普诚的 RF 芯片一致性比较差!

   顺便也透露一下,有一颗高性能的数字解调 RX 芯片将出!呵呵!

楼主:
RX4300和PT4302 都是传统的模拟解调!
请教LS的如何识别接收模块是模拟解调还是数字解调呢?

网友:
看 芯片 DATASHEET 上的 方框图!

楼主:
谢谢ls,我找了一下资料,模拟解调器多采用的是限幅检波器(FSK用鉴频器 )结构,解调过程一直是处理模拟信号。而数字解调器则在解调之前先将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字信号,所以在数据书的方框图上必定有ADC的转换,数字化后再解调信号。

而我的最初的问题依然是没法解析同频干扰的问题,希望能解析我最上面的疑问,谢谢

网友:
像RX4300和PT4302 固定频段的同频干扰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!

   降低相互同频干扰有几种方法:
     1. 使用高速率的 TX,RX 芯片
     2. 对发射端的数据包进行处理
        在发送端进行数据发射时,任意两个数据帧之间进行一定时间间隔,用以错开两个发射端的数据包

网友:
to 【wheat】 “最近从普城那里拿到最新的PT4302,工程测试结果是只要弱信号源干扰情况下,强信号源根本不能正确解调”

   这说明 PT4302 的性能不怎样! 一般好的芯片在有弱信号源干扰的情况下是能够进行正确的解调!

楼主:
我觉得PT4302的测试结果是符合同频干扰的情况,但是用RX3400测试,结果是弱信号源对强信号源的解调没有干扰,这种情况我就是不明白RX3400怎么样做到的,难道它识别强信号后,在短时间内收到的弱信号都作为逻辑0来判断?
同频干扰的情况下,两个信号源都无法正确解调,这点应该是对的,但在RX3400上就是强的信号源完全可以正确解调。不明白它怎么做到的?

网友:
RX3400 是 HIMARK 被普诚 收购之前的产品! PT43xx 是普诚现在开发的芯片!

wheat 你是在深圳 ?

网友(2009-07-28):
若使用上有問題,請與台灣普誠工程人員聯絡~~~
請把您量測的數據說明清楚!!!

业内都知道 普诚的 RF 芯片一致性比较差!========>有差很多嗎!!???應該都經過FT才出貨的吧....
其實同類型一種IC 都有同頻干擾的問題,pt4302的IC中頻filter是在外面,抗干擾大部分是取決這一元件的能力,所以應該不會太差..
同頻干擾...請問您有量測數據可供參考嗎???
我個人認為這顆IC在積體電路化下,零件已經很少,且性能從datasheet看起來很不錯了,且已經獲的多家台灣廠商的認證了,所以若使用上有問題請與台灣普誠公司聯絡.

网友:
固定频段的同频干扰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!

同意

网友(2009-12-01):
我现在收到一个公司的送样模块,感觉功耗别RX3400大,低功耗模式达不到他们所说的1uA,而是500多uA,不知道为何,而且间歇工作接收不到信号,启动慢,我的无线模块本来工作时间久要求很短,只有几个mS的时间

网友(2010-03-04):
借问:使用RX3400遇到信号强时,无法解调。超外差模块是不是都存在信号阻塞?

网友(2010-05-10):
楼上有什么可以替代RX3400的哦,PT4302我拿到了别人做的模块容易受干扰,强信号也被干扰,不知道咋回事

网友(2010-06-25):
以前试用过RX3400,PT4301两种接收模块

用RX3400还原回来信号是梯形波
PT4301还原的信号是方波,
方波比梯形波单片机更容易精确识别,而且PT4301模块价格也比RX3400便宜许多,接收灵敏度感觉相当高
就用PT4301接收模块做

用两台实验板做同频测试接收干扰:
两台发射机,开始地址设成不同,都发射8字节不同的曼码数据,看在同频干扰下能不能收到信号。。
第1台先上电发射,正确接收到8字节数据
接着
第2台发射机上电进行同频发射,

这时,第1台的接收机就收不到正确信号,但第2台却正常接收
把两台接收地址改成相同后,发现刚才不能收到信号的第1台也能收到信号,但收到的是第2台发射的数据

实验改成两台发射接收地址都设成一样,只是发送的数据不相同
第1台先上电发射,两台都正确接收到第1台发出数据
接着
第2台上电发射
这时出现,两台都收到第2台发射的数据,而第1台发射机发的数据被后发的第2台压制掉

变成是同频后,后上电的发射信号 会压制了先上电的发射信号。。。接收到的数据都是后上电发射的那个发射机发的
也就是同频发射也会收到信号,只是接收到的信号是后发的发射机发出的信号。。不知道为什么

用PT4301做接收,发现用不同的发射机接收的效果也不相同
有的发射机,比如把发射的天线对准90度的墙角发射,这时PT4301端就没正常接收波形出来

而换了另一种发射模块却没有这种现像。。有的模块很容易有发射死角,而有的模块却很少有。。或许跟发射机功率有关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