器件PLCC封装的用QFP封装的来焊接,怎么焊,也就是不用那个PLCC座子,很讨厌的.个人觉

楼主(2009-06-03):
器件PLCC封装的用QFP封装的来焊接,怎么焊,也就是不用那个PLCC座子,很讨厌的.个人觉得不好焊.

网友:
如果位置对得上,应该不难吧。对不上把焊不到的先引出来,再焊对得上,然后再焊引线。在03年一个教授画的板子,FLASH封装宽度不够。我是用硬盘排线把焊盘引出来后再固定焊,就是上面的办法。没问题,就是费点时间而已。

网友:
有些老顽固就是喜欢用那封装的东西...
量大能保证工艺就算了..几十上百的量手工焊接怎么能保证质量????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.我选用的芯片只有这种封装的,说句实在话,我也不喜欢这种.

网友(2013-02-21)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.我选用的芯片只有这种封装的,说句实在话,我也不喜欢这种.

你有那个座子的99封装吗?我现在想找这个座子的封装,在网上找到了,但是不知道引脚的排列是怎么排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