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我的单片机为啥接收不了TC35的回应? (TC35已经启动)

楼主(2009-06-03):
我最近刚把TC35模块和串口的通信调试后,打电话发短信什么的都能实现。现在在调单片机和TC35的通信,但是我用单片机给TC35发信息它可以收到,但单片机收不到TC35的回应,比如发送AT,收不到OK。但是发送的指令是能被TC35收到的,因为可以给别的手机打电话。
谁能帮帮忙啊?
我用串口和单片机调,又能发送又能接收
我用的是PIC单片机

网友:
情况和我一样
同问

网友:
看一看AT指令集吧,可能是关了命令回复,好像是ATE 还是ATV,具体也忘了

楼主:
不是那样的,有回复,我用串口调了

网友:
碰到一样的问题了,楼主解决了的话分享下!!

楼主(2009-07-03):
现在应经能收到数据了,但是不太准确有时候,可能我用的是仿真器,不是真正的单片机吧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用串口连接都能连接的上,用单片机和GPRS连接时一定要判断是否返回ok,写的函数就是判断不出来,我用的是GPRS900,有没有人写过这个模块是否返回OK的函数是好使的?谢谢
我用的是ICC AVR写的,曾经找到一个CVAVR写的,改过来没好用。

网友:
应该可以,我用的M22和51单片机是可以接收的,当时自己的问题是出在接口上。因为我分别用PC机串口调的单片机和M22,都试验成功后用两头公的232线将M22和51连接起来,结果可想而知......
后来自己作了根线,于是就好了,当时折腾了好几天,一直以为是程序方面的问题............

网友(2010-03-31):
回复 网友A:

楼上的,你的线是怎么做的,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!

网友:
首先看看单片机串口线接到对不对,还有就是要注意发回车,模块收到回车才会回复ok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