铝片的作用

楼主(2009-06-03):
当wmsky 把铝片贴上电磁铁后,抖动情况减少了,铝片在里面起到了什么作用呢?

--具体wmsky的设计请参看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371945&bbs_page_no=1&bbs_id=3049 34楼。

我猜想是这样:
对于电磁铁而言,在控制过程中,电磁铁产生的磁场是振荡的。振荡的电场在铝片内形成了电流回路。当然这会产生热量(热量似乎没有作用);另外这个电流回路产生的磁力线方向是和电磁铁磁力线方向相反的,其实相当于抵消了一部分电磁铁产生的磁场。他的作用是减少电磁铁的变化,也就是PID控制过程中的输出变化。减少的方式?他产生的磁场的力量正比于电磁铁的变化,大致上我们可以认为是减少了我们电路中的P和D的放大倍数。

对于永磁体而言,在控制过程中,永磁体产生的磁场不是振荡的,但是他的位置是振荡的,在铝片的位置上,永磁体产生的磁感应强度也是振荡的。还是一样产生电流回路,在永磁体上升的时候,铝片的电流回路产生的磁力线方向是和永磁体相反的,也就是他会推永磁体向下;反之亦然。铝片的存在增加了永磁体移动的阻力,大致上相当于增加了我们控制过程中的微分放大倍数。

鉴于电磁铁和铝片的位置更近,综合铝片对永磁体磁场和电磁铁磁场的作用,应该可以认为(在相关数学模型没有建立的时候并不确定)铝片相当于增加了系统的阻尼,减少了控制过程中P和D的放大倍数。我猜想,应该大致等效于减少电磁铁圈数或者增加一点R5。。

网友:
在开关电源里,初级线圈一般会并联一个RC或DRC电路,这个电路叫阻尼电路。
原因,是由于线圈和分布电容会形成一个LC谐振回路,当外部电流瞬间减小时,这个LC回路就会产生振荡,并且在L的两端感生出很高的电压,且振荡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。为了减小这种振荡引起的问题,一般就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RC电路,其中R在能量从LC之间转移的过程中吸收大部分振荡能量,变为热能散发掉,从而使振荡迅速停止。

wmsky的铝片,我分析起到的是相同的作用,所以我让他尝试在线圈两端加RC电路代替铝片(忘了叫他去掉D了)。R和C的取值,要看电感量来定,他说没效果,我估计是没取对值。

当然了,对于这个闭环控制电路来说,阻尼也可以加在放大过程,也就是LZ说的方式了。

楼主:
抱歉我是摸电菜鸟,有几个问题:
1。老黄牛的原理图内,当有4148存在的情况,外部电流减小的话还能振荡得起来么?分布电容冲不到多少电的吧。电流都走4148过了。
2。如果并联一个RC电路,R和C应该是并联还是串联?似乎两种情况下,R都能起到消耗能量的作用,而C也能起到限制感生电动势过大的作用吧。好像是并联的效果更好一点。

网友:
涡流的缘故吧...很多动圈式仪表的框架用铝框做的,就是为了增加转动时的阻力,使指针转动缓慢。

网友:
【2楼】 young33
1.RC电路C的作用不能忽略吧,会改变谐振频率。
2.理论上串并都行,实际上多用串的,线圈通电时R不会并联在线圈上干耗电。
3.我也是看理论的,没实际做过测试这中方法到底多有效,但是几乎所有并联式开关电源的初级线圈都能看到这个电路,而不是只有一个二极管。有空再详细分析分析。

【3楼】 computer00 电脑圈圈
是涡流,都是为了吸收能量,增加阻尼。

网友(2009-09-06):
这个可以自己体验一样,那个永磁铁,然后让它在铝圈里面自由下落,体验了就很比较容易理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