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一下“什么是直流电”?

楼主(2009-06-03):
以前一直理解成只要电压的极性不改变就是直流电,也就是说直流电的电压幅值可以改变。可是这样的话就很难理解电容的“隔直通交”特性了。上百度搜索了一下什么是直流电以后,感觉有两种定义,除了以前我的理解外,还有一种是电压的极性和幅值都不改变的是直流电。现在被整晕了,请前辈们指点一下,谢谢~

网友:
电压的极性不改变就是直流电.

电容的通交隔直是在一定频率范围内的.

并不是所有频率下电容都隔直.

你以前的理解是正确的.

后面那个极性,幅度都不变的直流电是经过处理后的.稳压后的直流.

楼主:
谢谢,楼上的回答~
电路书上说的“电流在直流情况下其两端电压恒定,相当于开路,或者说电容有隔断直流(隔直)的作用。”这句话怎么理解,要按楼上说的直流电的电压幅值是变化的,电容两端电压是不能恒定的吧,难道是电路书写错了?

网友(2009-07-24):
这么简单的问题竟然没人回答。回楼上:

1、电压的极性不随时间改变就是直流电.关键是不随时间改变!随时间变化的就是交流电。直流电也可以看成频率为0Hz的交流电。

2、电容器有隔直通交特性是由于电容器具有充放电特性。当电容器接在直流电源两端,电源对电容充电,端电压呈对数特性上升(电流呈对数特性下降),直至达到电源电压,之后电压恒定(电流为零),此时电容可视为开路(隔直)。这是一个暂态过程,不能用宏观的观点来看待。电容容量越大,充电程序时间越久。

3、当电容接在交流电源两端,由于电压的方向随时间周期变化,电容不断的进行充放电,电流也交替变化,从宏观上看就是“通交”。

4、以上谈的都是理想电容,实际使用的电容器由其材料和生产工艺不同,频率特性也不同,也就是容抗不是随频率线性变化。比如瓷片电容的高频特性好,就是在很高的频率下仍维持电容的特性,如果换成铝电解,可能已经失去了电容的作用而变成一个电阻了。

网友(2009-12-19):
极性不随时间改变就是直流电,但是直流电可以叠加上一定幅度的交流分量。

网友:
理解其特性就好了,没必要在概念上较真,这个从频域去说,更好理解。“电压的极性不随时间改变就是直流电”,但是如果电压有波动,那么整个信号的频谱是含有交流分量的。“隔直通交”的特性说的就是频谱中的交流分量,阻抗是 |Z| = 1/wC。对于直流分量,频率为0,那阻抗|Z|是无穷大的。

网友(2010-08-15):
大家好,这个问题困惑我好几天了。我想问一下,交直流电能通过电容吗?如果能通过的话,那么输出的电压还是交直流电吗?不能通过又是什么电?

网友:
极性不变就是直流电,电压幅度变化,说明这直流电不是纯直流电,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压不变的直流电压和一个交流电压的叠加。
电容隔直通交遇到这种脉动的直流电,其中的交流分量就能通过,直流分量就通不过,并不矛盾

网友:
最最简单的比方吧,我们用的照明电是交流电,电池的电是直流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7楼的回答。明白了